德力西空开跳闸后艰难复位

楼主(2025-07-13):
劣质充电头短路打火

空开跳闸插座都熏黑了,拔掉坏充电头后万用表测插座没有短路空开推不上去,阳痿了怎么都扶不起来阿斗斗哥你复活重生了么?

奥秘在这里,复位开关在侧面手指处左右都有一张灰色的小纸条,取下配电盒盖子用两只电笔,一只还是断的抵住空开下端把空开取下来露出侧面挑开纸盖,拿把小起子下压把空开复位推上去,重新装回原处,装回配电盒盖子大功告成 碎觉碎觉

网友:
原来还有这招数,这是完全恢复吧。

网友A:
这种断路器复位开关还是第一次看到,那这样设计也不合理,要复位把开关要取下来多不方便呀,我只知道漏保有复位开关在前面按一下

网友:
用的C32是不是有点大了啊

网友B:
空间有限,拆,装,接线,都有一定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断路器复位开关还是第一次看到,那这样设计也不合理,要复位把开关要取下来多不方便呀,我只知道漏保有 ...

这个东西是联动装置吧,有这东西单个刀推不上去,拆了就能

网友:
我也是只知道漏保有复位开关在前面,第一次见到在后面的,真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间有限,拆,装,接线,都有一定难度。

不用动线和螺丝,拉出来取下侧面盖纸拨动复位就行

网友:
难以想象,这样完全不方便啊

网友:
这多不方便啊

楼主:
还是从前的闸刀方便,保险丝断了换一条就是,不用一个房间一个空开,用的一把闸刀统管全局

网友:
漏保当总开关啊!

网友:
不是吧老大~那玩意儿是脱扣联动的,合闸时自动归位,现在合不了闸是自动归位机构故障了~若跳闸就要拆电箱拨动它才行那不日了狗了~~~~~~

网友:
怎么会这么麻烦呢?

网友:
那里应该是联动脱扣接口

楼主:
罪魁祸首竟然是它

网友:
德力西现在拉到山寨的水准了

网友:
空开的活干完了就下岗,掌握“花钱买新”核心技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用动线和螺丝,拉出来取下侧面盖纸拨动复位就行

还有这种设计?一旦保护脱口恢复还要把开关拆下来?这种设计不正常吧!就是大型的空开跳闸也是把手柄向下按到底,在重新合闸就行。我见过的施耐德 ABB也没有见过这样复位的。赶紧把开关退货吧,换别的品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这种设计?一旦保护脱口恢复还要把开关拆下来?这种设计不正常吧!就是大型的空开跳闸也是把手柄向下 ...

用了几年了无法退,以后不买这个牌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