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朗琴X300插卡音响,开机就卡死。破坏性修。

楼主(2025-07-13):
拆一个朗琴X300插卡音响,开机就卡死。破坏性修。(鼠标移动到图片上看文字说明)

网友:
电池玩外挂,还提高稳定性

网友:
论焊工的重要性

网友A:
真有耐心,电路板上的线怎么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有耐心,电路板上的线怎么画的?

拍了照片,用画笔软件画的 ,主要是想保留能听tf卡的mp3评书,其他的无所谓。主要是这个朗琴X300十几年了,听着音质不错。当时买的100多,不能用挺可惜的。

楼主:
截图软件画的。

网友:
现代版本的随身听。

网友:
又少一功能 能修复也不错

网友:
是线断了吗,飞那么多线?

网友:
大屏幕播放器

网友:
便携音箱我目前有三台有圣宝和乐果还有纽曼。

网友:
它的屏幕不错。

网友:
不错,外挂电池随时好更换。

网友:
还不错呢!被你修好了,这种故障不好查。

网友:
这种明显就是装配问题了,估计就是你说的接插件接触不良

网友:
朗琴X300,初看标题还以为是手表呢。

网友:
感觉没有用吸锡枪

网友:
这样破坏性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