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OPPO K10Pro反复重启卡LOGO偶尔伴有花屏-CPU虚焊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5-07-13):
浙江宁波的好朋友寄修OPPO K10PRO手机,说用着用着突然关机了就不开机了,收到后发现反复重启在OPPO LOGO界面有时还伴有花屏

上加热台准备拆机开干,10个有9个都是CPU虚焊的问题

拆下后盖,这是一台一修机

拆下中框

拆下主板,正反面各来一张

撕下CPU背面的铜箔贴纸,这边有导热材料,怕拆焊CPU时有元件产生爆锡短路

割开CPU存储IC处的铜箔纸,发现CPU还被屏蔽罩挡住了

剪掉CPU上方处的屏蔽罩铁皮

主板上手术台,准备了几把手术刀

因为好朋友要想保资料,所以把CPU周边保护起来,尤其是紧挨着的UFS存储IC(俗称字库),怕高温后系统损坏不开机

快克861DW直风枪先拆下运存(CPU上盖)

再拆下CPU,这款机型用的是骁龙888,也叫火龙CPU,IC底部都有黑胶的

喽,拆下的CPU及运存,很薄一片片的

先把主板CPU焊盘黑胶刮干净,锡点拖平备用,未焊接时不要去洗它,可以避免焊盘氧化问题

习惯性的先对运存进行植锡,须先处理好焊盘

用日本千住锡膏进行植锡

再对CPU进行清胶处理,并植好锡

CPU DDR来个合影

依次焊回CPU及运存

主板装回机壳中,插上充电线开机

这美女好看吧

测试完所有功能正常后,对主板进行美容

主板与屏幕等来个合影,CPU处得打上散热凝胶

装主板到机壳中,并装好中框

完美修复K10PRO不开机反复重启问题

END

网友:
和华为的设计风格

网友:
好技术 手稳得很

网友:
手机上CPU处也需要打上散热凝胶?

网友:
技术一流呀

网友:
工厂使用低温焊锡,用户重度使用手机,高温持续导致了虚焊

网友:
怎么说呢?对楼主,就是小菜一碟,手拿把掐

网友A:
我有个旧手机,摔了一下就不能开机了,寄修需要多少钱?

网友:
现在懒了,什么都不想动手了。

网友:
好技术,判断准确,虚焊引起的故障太多了,

网友B:
看起来好像屏幕也开裂了。

网友:
不错不错,时代变迁,都是过保就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旧手机,摔了一下就不能开机了,寄修需要多少钱?

私信我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好像屏幕也开裂了。

对头,裂了
再看最后的图

网友:
谢谢分享~这活即是技术活,还是青春饭!不然老了,眼睛看不清,手抖得厉害

网友:
故障定位准确,技艺高超,经验丰富,手到病除。看着就简单的CPU等元件拆焊与装焊,但没有精湛的技术,一做就废。

网友:
楼主手艺精湛,楼主这台AIXun有这么多USB接口,400多元一台,工具很硬核

AIXun的下面是你给它配的24伏特电源吗?它上表面带无线充,合乎你进行手机功能测试

你这属于行业设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