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hone 7Plus关机可充电、开机不充电,USB管理IC损坏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5-07-13):
邻居送修一台苹果7P,说是在公司公用充电区充电后就不充电了,关机可以充
检测确实如此

拆机,曾经换过电池,内部清洁度还好

拆下主板

这种故障现象一般都是USB管理IC损坏了

左边的硬盘保护下,最大可能的避免爆锡短路,拆下USB管理IC

吸锡带拖平焊盘后准备焊接新的USB管理芯片

焊好USB管理芯片

装机开机测试下充电,OK了

主板进行美容,撕了的贴纸,清洗干净主板后要贴新的

装回主板,内部作最大程度的清洁

开机进入系统

完美修复7P开机不充电问题

END

网友A:
老板,我买了二合一平板,英特尔m3 7y30.可惜内存4g.问下老板对x86板载内存升级有没有研究?好像四个颗粒,升级到8g多钱?ddr3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板,我买了二合一平板,英特尔m3 7y30.可惜内存4g.问下老板对x86板载内存升级有没有研究?好像四个颗粒, ...

没研究过呢,自己网补下相关知识喽!!

网友:
好手艺!赞一个!

网友:
给修理部修的话,估计得好几张毛爷爷。

网友B:
善始善终,修理完成对内外进行清理,用户看不见的地方一样要做好自己也是有这个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善始善终,修理完成对内外进行清理,用户看不见的地方一样要做好自己也是有这个习惯 ...

欢迎围观!!

网友C:
我也有一台7快充充坏了,不能开机,也是这个芯片坏了,没有电吹风,没法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台7快充充坏了,不能开机,也是这个芯片坏了,没有电吹风,没法搞 ...

买个电吹风就开搞!

网友D:
修复后,做内部清洁

网友:
20分钟 50元到手

楼主:
50块我坐那里打游戏算了!!

网友E:
哈哈,我也有这个 手机,自己换电池弄得 也是这个毛病,后来网上查资料,短接了一个点,能充电。

就是现在看视频手机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我也有这个 手机,自己换电池弄得 也是这个毛病,后来网上查资料,短接了一个点,能充电。

就是现在 ...

边看边烤红薯,反正它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复后,做内部清洁

欢迎围观!

网友:
坛子里大神多。

摸鱼的也多。

问坛子里,修过几台6P,结果吹一吹里面灰,就发回来了。

屏幕没换,尾差也没换。。。。。。。。。。。。

网友:
故障判断熟门熟路,拆焊、重焊更是娴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