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统帅超省电SE_全新35外机全网首拆XCA81TU1,有点干货,但不多。

楼主(2025-07-13):
就奇怪了,那么多性价比空调,怎么就这个型号没博主拆机?海尔的恰饭资金没到位吗?

花钱的坑我来踩。

前言:
出租屋场景,2楼,无西斜无暴晒,非监狱机位。本人需求使用年限<3年。所以怎么便宜怎么来,并且舒适感和性价比并存。
到手价¥1297 值率不高。因广东地区,无国补,纯pdd领卷(顺便骂一句那些nc营销号,早几天说广东国补10号重新上线,到了10号了没有,又说20号。去***。有国补到手应该是10xx,建议有国补地区的xd可以购买)。
35挂机(1.5p),个人日常空调使用温度28-28.5。夜间需求覆盖一个7平不到的卧室。活动时间要求覆盖一个20平的客厅。衣帽间和卫生间厨房无需覆盖。

省流:
外机(实拆):单排全铜管7mm蒸发器78*50cm(4舍5不入),盾安膨胀阀,港利四通阀,R32海立9.8cc。
内机(官方数据):APF5.28,700风量,app,

以下是户型图和安装位置。

开始:为防小人,凡是可能涉及到保修相关的S/N或者条码二维码均已做脱敏处理,如有影响观感,还请见谅

早上到祸了。急急忙忙赶去新屋拆机。因为是送装一体,怕安装师傅到了要安装,拆不成了。实际并没有,安装师傅中午联系我了约定下午安装。高峰期忙不过来,也能理解。

室内机型号

室外机型号

我对内机不感兴趣。内机除去设计缺陷基本只能坏主板,没啥可坏的。
只拆外机。

开箱。开反了

标配3m铜管

喇叭口合格,无缺陷

高低压管都扒开检查,全铜管合格。非复合管

外机蒸发器

外温传感器

正面。和母公司海尔同个模具

铭牌

螺丝。我就不去抠他有没有防锈处理这些了。无关紧要。。。

顶盖有止震棉

变频板接线图

接线端子。火零地+通讯共4线

附件

面盖打开。一台全新仅大修的空调诞生了

正面一览。可以看到单排7mm的铜管。前言讲过,我的安装环境无暴晒,非监狱机位,没有高温制冷的需求,日常做好清洁应该够用的
我提一嘴吧,有预算的直接上华凌HE1二代pro堆料。如果像我这种出租屋非要抠预算的,可以参考我的选择标准:
1.无暴晒无监狱位:单排
2.有暴晒无监狱位:1.6排
3.监狱位:双排
一个不严谨的判断方法:35变频机,外机重量24左右的基本单排,27左右的1.5排,30左右的双排。20往下的.....别搞不好是铝管了...或者是细铜管
扯远了。。

扇叶,新料。未见动平衡的平衡块,看来‘很有信心’

通得力35w铝线直流电机。其实这个铝线可以不用去抠,也基本没得抠,,只要不是铜包铝,坏的好像不多。貌似现在贵的空调,这个风扇电机都是铝的,包括一些进口品牌(当然,纯铜yyds)

整流桥和igbt的散热片。没有冷媒环(废话不看看自己花了几个子)

压缩机脱衣服。一层又一层。也是新料

问个外行问题:这个棉,到底是保温的还是降噪的?我看不少压缩机生锈烂底的,好像也有这个棉的一份功劳。管路冷凝水浸湿了棉,一直给压缩机湿湿的包着

扒开看到压缩机和,,,干燥罐?好像是吧

海立9.8cc。上海电气和日本日立合资。那个“海”不是海尔哈,也不是海信。

港立四通阀。。。不求三花的 ,盾安都不给。只求他耐用点吧。正常使用一年就动作个三五次,自清洁用的多可能切换的次数也多。这玩意泄气了就不好玩了,会温度不凉

盾安膨胀阀。这个比上面那玩意容易坏的多了

对了,买变频空调,一定要有这玩意,不然不完全算是个变频。奥某克某斯的1279某款35机是毛细管的,是什么我就不点明了。u1s1,毛细管的确实耐用,因为他基本不可能坏。

主板不拆了。这个难拆。也没啥看的。

主电容艾华的

那个小散热片是风扇的驱动IC?或者是个igbt(没必要吧,,35w的风扇,用那么大个器件)然后这个玩意,就一个散热片,还要接受下面压缩机烘烤。会不会容易暴毙。。。

背面

故障指示灯

压缩机igbt和整流桥

没了。有可能我会更新安装时候的小故事,也有可能不更新。。。。

楼主:
更新一下后续吧。安装过程有图片但是我也不发了。有多处违规操作,发出来丢人家饭碗不好。毕竟也不是很严重的违规

插头是16a的。没找到面板。我先用电线绑上试机了。最低温度最大风,启动那10分钟内电流达到6a,后续降到5.6左右。

首先发现的问题,这个并没有华凌神机那样子的左右风电动调节。是手动的。并且调节起来非常费劲!要很大力。

然后是一晚上的耗电。从0点~早上10点,温度28,盖薄毛毯。耗电量1度。
注意!1度电是0点开始算。0点时候我已经上床关门了。所以0点前房间已经恒温,压缩机已经降频。如果是0点才把空调打开开始计算,肯定不是这个数。大概多半度电吧。

然后这个空调,如果你的房间面积小并且密封很好的话,它到了最低频率,温度还是在下降,维持不到设定温度的话,它会直接停止压缩机运行。这点比华凌的好,华凌的即便最低频率了还在降温,他也不会停止压缩机。导致了一晚上下来我设定28实际早上睡醒室温可能在26

网友:
R32制冷剂非干燥罐,室外机考虑的应该是隔热棉效果而非降噪。

网友:
赶紧装上测量一下一晚上几度电

网友A:
统帅有了,以后会有舵手、导师和~系列吧?
机器真是干净又利索,紫铜管都红了~不要担心主板散热~那么大的风扇会把它吹的舒服,那风扇是逆时针转动的更落地扇相反哈。
楼主的西墙遮阳的吗?不然西晒可太狠了~3米管装北墙过厨房不知够不够?客厅直冷不用被卧室干扰。
我家的孩儿空调,装完了不出冷风,安装工来了拆开盖子发现一条线没给插到座子里,不知道现在机器下生产线前是不是不用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统帅有了,以后会有舵手、导师和~系列吧?
机器真是干净又利索,紫铜管都红了~不要担心主板散热~那么大的风 ...

是不是孩儿给扯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统帅有了,以后会有舵手、导师和~系列吧?
机器真是干净又利索,紫铜管都红了~不要担心主板散热~那么大的风 ...

估计是运输掉的吧,出厂没插紧,但是测试过了

网友:
接线的地方还专门留有电感的坑位

网友:
看样子质量很棒哟

网友:
这价格,全铜管就算良心了。

网友:
未用先拆,谢谢分享,

网友:
全铜管就算良心了

网友:
新机你就拆了啊

网友:
刚好你来拆第1个。

网友:
做工相当不错  可以的

网友:
  不如买个旧的老货    太单薄 ……

网友:
正经不错了,还是铜管的,变频空调,1200多,还行。

网友:
千把块钱,拆出来也不比前几年2000的货差啊 ,

网友:
价格不 贵,空调全铜管不 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