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DIY,家庭储能依然毫无性价比

楼主(2025-07-13):
让AI计算了一下,在碳酸锂大幅下降的2025年,家庭储能依然毫无性价比。

请按100W监控设备计算以下三种方案的5年和10年用电成本:
        方案1:太阳能+磷酸铁锂电池48小时储能。
        方案2:低谷电费0.28元/度+磷酸铁锂电池16小时储能。
        方案3:平均电价0.69元/度
        参数:太阳能电池0.85元/W;
                  磷酸铁锂电池1.2元/3.2v/AH;
                   电池充放效率85%
                   考虑日照曲线,取PSH=4
                   锂电池寿命2500次循环

结论:
方案
设备和计费
5年
10年
1
800W电池板+5647Wh电池
3297元
5415元
2
低谷电费+2823Wh电池
2129元
4208元
3
就常规电费
3022元
6046元

具体计算过程就不贴了,大家可以复制去问AI。
家庭储能还要承担:火灾风险,占地成本,维护人力成本。

网友:
废旧利用才有性价比,比如刚好手头有不要钱的电池什么的。。。。。。

网友A:
什么锂电池居然有2500次循环寿命?

网友:
一年省不下多少电费
本地谷地价0.35,比坛友多7分

网友:
赞同楼主所说的、我以前也心热过一段时间、买了几块太阳能板、控制器、电池这些来玩、玩下来就觉得鸡肋;除非是不通市电的地方或频繁断电停电的地方、否则根本没必要搞太阳能和储能系统、根本没有性价比。

网友:
既然你试过了,我就不用麻烦了,除非为了好玩。

网友:
除非你是工厂,白天发电出来自己马上用掉才是最划算的

网友:
两个条件都符合就可以弄

1 电单价高 0.7元/度以上
2 用电量多 每个月电费500元以上

任何一个条件不满足不要弄,除非你只是想折腾。

网友:
就一个目标,用电自由,多装些多发些电,强制养成消耗大量电的习惯,但是,不怕,反正装得多电用不完,并且用电也不花钱

网友B:
太阳能板老化折旧还没有计算进去呢。
很多都是商家吹虚。
例如直流变频电机更省电之流,却从不会告诉你交流电转直流电也会有15%的损耗。

网友:
这两年由于光伏板企业打架,板子价格低至以前的三分一了,然后确实不少人装了,有个问题,这些装了的人有几个人出来吐槽不划算,叫大家不要再进坑呢?
老是听一些从没有使用过的人讲得头头是道,不划算,性价比,而我却想的是看几个真正装了的人出来说说。现在却相反,搞得没装的人好像比亲自安装在使用的人更懂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阳能板老化折旧还没有计算进去呢。
很多都是商家吹虚。
例如直流变频电机更省电之流,却从不会告诉你交流 ...

交流转直流损耗这么大???

二○二五年七月十三日

网友:
家里装了一套44KW的,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现在还想搞个车棚,铺光伏板,离网自用。

网友:
中国是全球光储生产源头,90%的产品产自中国。所以光伏板和储能器具设备价格极低。如果换个国家,就完全不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锂电池居然有2500次循环寿命?

不是“才2500次”,储能电芯都6000次以上

网友:
1、爱好。2、手头有利旧或二手,有一定技术支持,总体上低成本。

网友:
如果一个家庭的用电费用平均每月几百上千还是适合弄光伏的。

网友:
平均一年电费1万2,花一万装了5.5KW 24度电的系统。电池就是旧货,去年9月份装的,到现在省下来4千多电费了,两年半回本。哪怕两年半后电池都报废,我还赚11块光伏板和一台一体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锂电池居然有2500次循环寿命?

铁锂标准是3000-3500次循环,就跟三元锂是800-1200次一样,这是实验室理论数据,你要像呵护婴儿一样的去使用电池,慢充慢放,环境温度控制在25度,没有震动。实际生活中基本是不可能做到的,特别是电动车上的锂电池,

网友:
现在搞家庭光伏储能纯粹就是个人爱好,好玩,或者条件所致,你蒙古包或者养蜂人到处跑,没法拉电线,只能用光伏。想靠光伏省电费是不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