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风做了一组4830铁锂电池组

楼主(2025-07-13):
三月底的时候家里电车的电池耐用了,然后那时又很热的32140电池很火,索性就买了32个自己组了一组。到货就测了内阻,电压基本一致,由于没有夹具就没测容。  经过三个多月使用,基本还行吧,除了没电跟满电的时候压差有点大,均衡过后就好了,负载时压差基本在0.3左右!前期用的时候铁塔的保护板,但是压差控制的不好,最后换了极空的。

网友:
还是带均衡的保护板好,铁锂的特性就是用了段时间个体差异开始放大

网友A:
总感觉个人买不到好的品牌电芯,都是厂家批量采购的挑剩下重新分容的B品。

网友:
压差0.3算很差的了

网友:
两个并联要好些

网友B:
不是,你这个内阻表可以测量50v以上的?
我那个是屏幕版的,说是45v最高,组的时候就硬忍着没测总内阻

网友B:
我组的是48v15Ah的,16串,1并
小电驴比较省电,实测能跑50公里,很满意了
可惜电池仓容量极为有限,不能搞2并的
当然了,确实没必要,因为我这个小电驴就是为了解决最后一公里,平时也就去取个快递,去超市用,来回最远也就5公里,绰绰有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你这个内阻表可以测量50v以上的?
我那个是屏幕版的,说是45v最高,组的时候就硬忍着没测总内阻{:017 ...

我这个最大可以测100V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组的是48v15Ah的,16串,1并
小电驴比较省电,实测能跑50公里,很满意了
可惜电池仓容量极为有限,不能搞 ...

50公里已经不错了。我这个30-37的速度跑也能跑个50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感觉个人买不到好的品牌电芯,都是厂家批量采购的挑剩下重新分容的B品。 ...

同感,所以个人买电芯都是看运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组的是48v15Ah的,16串,1并
小电驴比较省电,实测能跑50公里,很满意了
可惜电池仓容量极为有限,不能搞 ...

能否麻烦坛友分享一下购买渠道?

网友:
是新电池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否麻烦坛友分享一下购买渠道?

pdd买的佳仕凯,16个电池230左右
买极空或者蚂蚁保护板
点焊机也是pdd买的

网友:
手艺不错,D的好

楼主:
感觉有部分是新的,应该掺有几个是用过的。

网友:
有工具有能力搞就是好,买成品太贵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组的是48v15Ah的,16串,1并
小电驴比较省电,实测能跑50公里,很满意了
可惜电池仓容量极为有限,不能搞 ...

国标350w48v电池1AH跑3km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国标350w48v电池1AH跑3km

这个数字只是大概,也要看路面状况,驾驶员体重,温度,车速等等具体因素
15Ah,大概是45公里,我车小,体重不高,夏天温度高,路面平整,夜里骑车,刹车情况少
总之就是我这个数据偏高一点也正常,属于正常范围内
如果我速度控制在25以内,续航还能再高几公里
但是磷酸铁锂不耐低温,如果是冬天,特别是零下的情况,续航直接打对折

网友:
铁锂的比三元的稍微安全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