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吹风直流电机改交流电机

楼主(2025-07-13):
原来是直流小电机换交流电机是不是把直流电机线剪断接上交流电机就可以了?

楼主:
忘记上图了

网友:
一般是改不了的,主要是位置不合适,根本安装不了。

网友:
能装进去的情况下,原直流电机整流二极管全桥两个交流输入端拆下接交流电机两个进线端

网友:
这种的,尤其是没有冷风的,要注意是利用加热丝分压整流带直流电机的

网友:
不行吧,一是电压不行,再就是 还有个 半波二极管

网友:
直流有刷小电机电吹风DIY潜力很大但难度也大,主要是里面的电机位置太小很难容下好一点的电机然后扇叶还要匹配.

网友:
有这功夫,咸鱼收个小米的剪线电吹风回来,装个线就好了,效果也比这个号

网友:
18能买个新的电吹风了 费那劲

网友:
下面这个图里面的电机,看图片应该是串励电机,如果实物是这种电机的话,是可以的
串励电机是支持交直流的

网友:
一般吹风机里的直流小电机是低压的(大约十几伏),通过电热丝分压获得相关电压,再通过整流变成直流电供电机使用,如果换220V的交流电机,可以直接接到220V电源上,不用降压整流了。

网友:
不是简单的接线问题,要看原来的接线有没有其他元件

交流的,直通交流电,中间加开关

不建议这种改法,靠近人用的,安全第一

网友:
转速不一样,风量小,不能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