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山拆解:品胜的镍氢电池充电器TS-MC006,日后改14500/10500充电槽还行

楼主(2025-07-13):
如题,放入AA/AAA电池,充电指示灯不亮,于是想着拆了看看怎么回事。

四个AA电池的槽,灯不亮,但是用万用表测量正负极片之间还是有不算低的电压(貌似接近3V)。

拿出数码之家22合一的工具盒,找到大小接近的十字螺丝刀头,开干!!!

后盖内侧还有注塑的字样——标准充底座。

内里不复杂,肉不多,变压线圈与电阻居多,有两根管子,但是没有IC,都不想检修了,到时装一块蓝牙耳机充电仓的PCB进来算了,还带数码电量显示,可是这体积有限,也就勉强够10500或者14500用,大致就是7号与5号电池大小的锂电池,目前充AA/AAA,我还在用着魅色双槽,太舒坦了。。。

话不多说,放照片。

码字与发帖不易,感谢观赏,欢迎打赏!

网友:
去打板改了,前段时间不是谁改了CJC5288么...

二○二五年七月十三日

网友:
要是18650能放下就好啦,可以改装一下,这个没必要浪费工夫了。

网友:
以前买过这款充电器,好像是两节串充的。

网友:
看着肉多,实际还是傻充

网友:
开关电源降压,限流电阻充电。配倒计时插座,给拒充旧镍氢慢充。

网友:
品胜这玩意挺垃圾,还不如买三洋或者松下的二手货

网友:
没有控制芯片,这个不行。

网友:
我有个20几年的充电器,和这很像,

网友:
看着挺厉害,还搞了个变压器,结果连个充电芯片都没

网友:
应该可以改成锂电池充电器!!!

网友:
品胜的东西相对做工还可以。

网友:
品胜的一贯作风。

网友: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镍氢电池充电器,没有自动充和过流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
这种造型不都是傻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