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测 意大利ICAR 2uF 电力MKP电容器

楼主(2025-07-13):
  网上关于电风扇、空调散热风扇的启动电容损坏案例看多了,这不也买了几个备用电容,其中一个意大利产ICAR品牌2uF电容竟然是坏的。看外观比较独特的,于是进行拆测分享给老铁们。

【简介】意大利ICAR品牌 MLR25PRL 系列自修复 MKP(金属化聚丙烯)电容,适合电机运行应用。
     精度:J级(±5%)
     耐压:400V~ 30000h/CLASS A
         450V~ 10000h/CLASS B
         500V~ 1000h/CLASS D

从右边所标示的50/60Hz可以看出,适用于电力场景,比如电机的启动电容。这个MLR25PRL系列电容具有自修复功能,也就是在发生局部击穿时通过金属层蒸发实现自动修复。国产的MKP61系列可以代换。
第一次见到标示出在不同使用电压下的寿命。

2uF容量只有1.4uF,作为MKP电容,其D值也超差。

看这接线柱有点锈蚀和压痕,不知道是不是拆机的。

底部采用塑料螺柱固定

螺柱可拆卸

电磨切开,里面就是薄膜卷绕而成。

测一个好的电容,分别测试在1K 10K 20K 100K频率下容量与D值,验证一下,能否用在高保真音频,结论是不行,D值变化太大。

1K

10K

20K

100K,严格来说100K下用四线夹测试不准,偷懒了一下,因此可能造成测得的容量上升。

END

网友:
质量是真的不错,

网友A:
和聚脂薄膜电容一样,通过两头用焊锡和外引线连接,焊锡接触不好失容,玩的多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聚脂薄膜电容一样,通过两头用焊锡和外引线连接,焊锡接触不好失容,玩的多见。 ...

字错了,是坏的多见。

网友:
有专业仪器就是好,还能够检测好坏,一般情况下咱就凑合用了。

网友:
进口洋垃圾拆件零卖。。。。谢谢分享

网友:
测试仪专业看着真不 错

网友:
应该是二手拆机的

网友:
看起好像引脚脱焊了

网友:
在不同使用电压下使用寿命也不相同,标注的挺详细的。

网友:
展开看了吗,是旧的吗?

网友:
外国电容也有寿命呀,它坏了一样不中用。

网友:
做工、质量都不错,但最好的电容也终究经不住时间的考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聚脂薄膜电容一样,通过两头用焊锡和外引线连接,焊锡接触不好失容,玩的多见。 ...

我拆的时候,引脚有被我撬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