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一个落地小电扇的维修

楼主(2025-07-13):
家里的落地小电扇忽然不工作了。我想着电风扇无非就是一个马达,没什么难度的,就拆开来看看。发现是线断了,心中暗喜,这样简单的活只要拿电烙铁把线焊接上去不就好了吗?于是我就拿烙铁焊接好重新安装上去。结果风扇是正常运转了。可没两三天又不工作了,我拆开一看,电源的线又扭断了,这次是两根都硬生生的旋转到最后扭断了。我再把扭变形的那段线切剪掉,重新接到电机上面,这次我不安装回去了,我插电一看,果然电机带着电源线一起扭着旋转,我头大了。这个是怎么回事啊?不懂原理没法修啊

风扇大概做成落地电风扇这个样子的,不是吊扇。扇叶外面是没有保护罩的。

网友:
这种找来的照片有毛用?

二○二五年七月十三日

网友:
买好一点的风扇啊,,300-500元无刷的

网友:
这种设计问题,就是骗人的产品

网友:
应该拍照一下拆开的样子

网友A:
固定电机的螺丝脱落,才能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原则上线缆是不会旋转的。

网友B:
电机带着电源线一起扭着旋转?厂家设计问题吧,一定是结构没设计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电机的螺丝脱落,才能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也认为是这样。

网友:
线缆是不会旋转的

网友C:
是这种风扇吧,这个要把三角铁挂钩固定住就不会扭电线了

网友:
这种电机就是这样子的,不是脱落螺丝,里面有一根扭弹簧,通电一瞬间扇叶反转,扭弹簧同步顶回去,扇叶变正转,电线就不会跟着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种风扇吧,这个要把三角铁挂钩固定住就不会扭电线了

的确是这类的风扇,里面的确是有弹簧的,的确是弹簧顶回去正转出风的,现在就是风扇扇叶转然后电线也被带着旋转就扭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带着电源线一起扭着旋转?厂家设计问题吧,一定是结构没设计好。

我觉得是弹簧脱位或者螺丝没有固定好才会这样但是我不知道原理所以维修不了

网友:
这种小电扇还有微风小吊扇,线圈引出接头因为有时会随轴转动而断开。

网友:
如果不能把电扇的电机固定,就想办法把电线留长一些,或者用螺旋电线,能否减少电线断开的机会。

网友:
只能换个新的啦!!!

网友C:
我把自己的拆开了,复原给你看

这是拆开的图,箭头处是扭簧一端的定位孔

扭簧插入定位孔后,再上紧固定轴承外圈的两个螺丝,就成这样了

这时候测试,用手转动轴承中心的塑料件,发现顺时针是转不动的,逆时针可以转,转的角度越大反向力也越大,这符合扭簧的特性
上紧电机和轴承塑料件结合处的螺丝,就完成了复原

由于图3所示,电机与轴承之间是刚性连接,上面测试说明电机定子只能在很小范围内转动,保证不会拉着电线
其实就3个条件到位:扭簧一端插入定位孔,图3螺丝上紧,电机引出线做适当绕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把自己的拆开了,复原给你看

这是拆开的图,箭头处是扭簧一端的定位孔

已经修复了。网站有个板块为什么要起名字叫做拆机乐园?

只要你拆解到位

要修复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