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示波器探头选购 国产vs进口

楼主(2025-07-13):
偶然得到一根全新得泰克200M探头 质感非常好 还收到一根普源150M探头。两个都是老物件。一对比就出来了。

普源探头是国产的领先者,质感也不错,但是线流失硬邦邦还是,没有泰克P2220柔软。

泰克的补偿旋钮再根部,二普源的在头部。其实是因为仔头部更好制造。低成本探头常常如此。但是贵影响手感,积压灰尘。

所以便宜一定是有原因。贵也有贵的道理。不要以为捡漏。其实会有代价。

网友A:
价格差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差别呢?

二到三倍

网友B:
TEKTRONIX仪器旗舰店
P2220 (1X/10X可切换探头)¥1547

rigol旗舰店
PVP2150(无源高阻探头150MHz)¥230
PVP2350(无源高阻探头350MHz)¥300

普源的这两款探头质量确实比较差,太容易坏了,而且,坏了几乎没法修,我比较喜欢先锋的探头,便宜耐用,坏了一般修了还能用。
先锋P6500示波器探头无源电压探极10:1 500MHz ¥24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TEKTRONIX仪器旗舰店
P2220 (1X/10X可切换探头)¥1547

除了光隔离探头,其他探头我用力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EKTRONIX仪器旗舰店
P2220 (1X/10X可切换探头)¥1547

不就是20块一根的最便宜的国产探头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就是20块一根的最便宜的国产探头吗。

也许就值20元,不过,我分别在500MHz的是德、泰克示波器上使用,与原机探头对比看不出区别,这样一想,感觉物超所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除了光隔离探头,其他探头我用力科的

对个人来说,太贵了,就比泰克、是德的6-7千一条便宜一点点而已。

网友D:
我浏览了某鱼买家评价这种开源6½手持表:
“无原档,也无精度可言,玩玩就好了,钱和时间花了不少,不可当真”
“软件得改,小缺陷很多。硬件得靠自己磨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个人来说,太贵了,就比泰克、是德的6-7千一条便宜一点点而已。

KS、TEK高端示波器及探头都有专用接口,或者说协议,各有特色。

相对而言,力科通用性较强,兼容性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浏览了某鱼买家评价这种开源6½手持表:
“无原档,也无精度可言,玩玩就好了,钱和时间花了不少,不可当 ...

基本就是无稽之谈!!!

闲鱼就一家在出售开源1.2版本的6 1/2小台表,性能还是可以的。

原版JOY6.5本来就是半开源性质的,沿历了十来年,已经发展到很成熟了,可以说是34401A和K2000的结合体。

网友:
便宜耐用,坏了一般修了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就值20元,不过,我分别在500MHz的是德、泰克示波器上使用,与原机探头对比看不出区别,这样一想,感 ...

应该可以用 但是耐用稳定性有差 加一点钱买根好点的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