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简单拆买了3年的耀锐YR1035+电池内阻测试仪

楼主(2025-07-13):
买了三年了,早过保了,拆开看看

版本

测测看

装起来,继续吃灰。

网友:
口水中为了避免吃灰,忍了又忍,终于忍住了,好东西

网友A:
芯片全打磨  小厂作风 , 要么怕抄袭人家被人家知道, 要么怕人家抄

网友B:
之前心理痒痒也想买了,仔细想想用的不多最后用电桥改装的,也能测个大概

还是要理性消费,得从箱底拿出来,用上才能体现价值

网友:
这个都不便宜的。。。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全打磨  小厂作风 , 要么怕抄袭人家被人家知道, 要么怕人家抄

有没磨得,坛里有公布了

网友:
膜搞破了,贬值了

网友:
内阻仪里面这么复杂呢

网友:
芯片还是用激光擦除的,显得山味便没那么浓,但是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表笔和测试座还是没改过。

网友:
板子用料挺多的,就是芯片全打磨

网友:
俺的是最早期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心理痒痒也想买了,仔细想想用的不多最后用电桥改装的,也能测个大概

还是要理性消费,得从箱 ...

既然电桥改内阻仪功能只需要增加两个电容,这么简单,商品电桥为什么不直接增加内阻仪功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心理痒痒也想买了,仔细想想用的不多最后用电桥改装的,也能测个大概

还是要理性消费,得从箱 ...

同惠这样的电桥测的精度应该不会比1035差吧

网友:
这是新版设计了,用开关管替代了继电器,老版本那两个电容后面两个白色继电器,切换档位时听得到哒哒声,这种改进厂家的意思是更耐用,也可靠,但总给人一种减少堆料的感觉,我看就是省成本了

网友:
没用过,不知测量值准不准。

网友C:
用处不大,除了测一测电池内阻,其他没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处不大,除了测一测电池内阻,其他没啥用

我主要用来做毫欧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心理痒痒也想买了,仔细想想用的不多最后用电桥改装的,也能测个大概

还是要理性消费,得从箱 ...

这个是怎么操作的~?教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