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放水,给5年没用的热水器排污

楼主(2025-07-13):
房子装修5年了,一直没住,偶尔到房内看下,发现热水器里的水异味很重,当然热水器是一直断电的。拆热水器排污螺丝,手工根本拆不下来,遂回去拿电动板手,电动扳手以前废旧收购站来的,用电动扳手好一会才打下来,没想到那么紧,镁棒还好。现在我让热水器里面空着,该不会有异味了吧,上图片了。

网友:
不锈钢螺丝,不错不错,我那个是黄铜的

网友:
应该高温杀菌后再放水

网友:
俗话说水停百日必定有鱼

网友:
水一放就舒服了。

网友:
工具很专业啊。

网友:
自己也尝试换过镁棒,没拧开

网友:
电热水器这样是很正常的。

网友:
我的太阳能热水器快20年了,还没有洗过

网友:
眼不见为静

网友:
要注意安全,我家的是直接挂上去的,承重主要上面2挂钩。
因为螺丝不好拧,拧几下,居然热水脱钩了,直接下来,幸好下面两个固定螺丝没脱,但好歹拉住了,热水器耷拉下来,
如果直接掉下来,必然被砸。

网友:
不用的时候还是充满水好

网友:
镁棒腐蚀得并不严重。

网友:
看着还行啊

网友:
看起来好就可以

网友:
工具很专业啊

网友:
5年没用,这水肯定得有异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