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蓝1号 两年半顶烂了 还有1.55V电压 ……

楼主:
  不打火 估计是电池原因  拆下来一看顶烂了 还好接触片是铜镀镍 ……

  换公牛的看看 ……

网友:
燃气灶?还是燃气热水器上用?
我都改186520了。

网友:
用18650,一年充两次电就行了。

网友A:
还是南孚靠谱,十年都没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南孚靠谱,十年都没这样

他那漏了的,丰蓝一号就是南孚

网友:
1号电池好几年了还坚挺

网友:
顶居然会烂??烂屁股的倒是见多了

网友:
现在1号电池贵的买不起了,直接买的1.5V电源。夹子怼上

网友:
换锂电池一年只充两次电

网友:
我的燃气灶也是用这牌子的电池。

网友:
电池还真是怎么漏的都有

网友:
从来没有用过。。

网友:
电池的顶烂了,感觉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网友:
自从有了天然气就没见过燃气灶了

网友:
网上有1号电池大小的锂电池,可以充电,容量也不小,可以代替1号电池,用于燃气灶。

网友:
现在1号电池带充电的就6块钱一个。

网友:
有现成的,也可以改锂电池带电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