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富贵ESCORT 3146A DC档位飘忽不定 维修求助

楼主(2025-07-13):
DC档位飘忽不定,应该是个通病,网上也没有查询到如何维修的
算了一下价格,加上运费都200+了,实在是不换算,一台机器才200-300元,二手成色新的,有没有懂的朋友知道如何维修,谢谢!

网友A:
台湾富贵ESCORT 3146A(健伍DL2050、安捷伦U3402A)五位半高精度双显台式数字万用表
我有两台,非常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湾富贵ESCORT 3146A(健伍DL2050、安捷伦U3402A)五位半高精度双显台式数字万用表
我有两台,非常不稳定 ...

请问一下怎么个不稳定法,看来是没必要修理了,看到您这样的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怎么个不稳定法,看来是没必要修理了,看到您这样的回复

反正各种不稳,各种制造缺陷,花钱搞要想清楚。你有研究电路的能力吗?

网友:
专业维稳,找我!

网友:
这种可以看看基准 排阻 电源 电容等 不一定管用 但是可以赌一把 下单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怎么个不稳定法,看来是没必要修理了,看到您这样的回复

你好像没有我的QQ吧,我以前维修时,将3146电路图中的测量点给标出来了。这儿不好将PDF文件传给你。

首先,你测量一下S6B处的MAX4611四脚输出的两个20K端分别应该有-1.9V、+6.67V;这个6.67V输出至U1(op177) 、U2(LTC2050) 供电,沿着电路查下去,基本上应该是OP177暗伤或电容失效了。

其次,前端的U4A、U4B处两颗TL072的四脚应该有-1.9V、八脚有+8.8V,而这个8.8V来自MAX6225,如不正常,后面的+6.67V也不正常。

最后,就是要检查一下S7D、S7C两处的MAX4611,重点检查U2处的OP177运放四脚-1.9V、七脚处+8.8V。

以上不发现不正常,直接更换OP177,再就是沿线的电容、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像没有我的QQ吧,我以前维修时,将3146电路图中的测量点给标出来了。这儿不好将PDF文件传给你。

首先 ...

你好。

我的3146A早前出现读数偶尔弹跳和和浮动问题,查出是有一个op177异常导致,更换后DCV便正常了(其他功能暂未有时间测试)。

但是在检查期间,我发现-1.9V 那个电压不同的功能(例如DCV,2W欧等等)时,有不同的电压。即使在DCV时也会有时是-1.6V,有时-1.8V,有时更会出现连续-1.6V/-1.8V来回跳动的情况。我想问你的机子会这样的吗?

网友D(2025-09-25):
引用 网友A:
反正各种不稳,各种制造缺陷,花钱搞要想清楚。你有研究电路的能力吗? ...

大佬,能否分享下3146A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能否分享下3146A电路图

之前下载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AK5491好像是联机软件,只能在老的win上运行,win10的软件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

我的3146A早前出现读数偶尔弹跳和和浮动问题,查出是有一个op177异常导致,更换后DCV便正常了(其 ...

检查下-1.9V的那几个滤波电容,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是滤波电容老化了100uF的电容测得只有20多uF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