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71b 校准

楼主(2025-07-13):
买了0.1%电阻,校准后测rx70电阻误差有点大,胜利vc97电阻档已经用50k校准了

网友A:
全部丢掉换个福禄克289就不受精度问题困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丢掉换个福禄克289就不受精度问题困扰了。

能请教一下ut71b是分压电阻的问题吗,为啥vc97 用50k校准后电阻档能正常而ut71b 电阻档校准后测rx70的1k和10k误差这么大,是因为我用0.1%电阻校准后测0.01%不准的原因吗

网友B:
精密电阻,市面上的国产引脚色环电阻不如国产大品牌贴片电阻靠谱
买过一些号称昆茂和718厂的0.1% 25ppm引脚色环电阻,很多电阻老化率很高没法用。特别是高阻值如100K及更高的阻值,非常差。有些是买回来误差就超出0.1%

精度要求高,如0.02%、0.01%电阻,可以到立创之类正规商城买贴片电阻,或者靠谱的某宝店家买RX70
我在某鱼买过3片标为UPRNS-1776 -A5/0.04%的EBG排阻,实测阻值精度为0.03%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密电阻,市面上的国产引脚色环电阻不如国产大品牌贴片电阻靠谱
买过一些号称昆茂和718厂的0.1% 25ppm引脚 ...

看来只能是去淘两个c1776再校准一次了

网友:
如果经费充足(30元以上),可以购买个人做的标准电阻板作为参考用。使用时注意温度和湿度。

另外,对于没有使用排阻的万用表,本身都会收到湿度和温度较大的影响。

网友C:
字都磨没了,电阻元件肯定老化,电位器又不能分档调节,最直接办法是测哪些阻值老化了更换,按图纸参数更换电阻再测试,然后再逐个电阻筛选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字都磨没了,电阻元件肯定老化,电位器又不能分档调节,最直接办法是测哪些阻值老化了更换,按图纸参数更换 ...

什么字磨没了?

楼主:
Vc97电阻档已经50k校准了,测rx70电阻1k(1.001)和10k(10.01)也算正常啊

网友D:
立创商城0.01%或者到老音响设备上去翘那种老化过的老RX70才行。
还有万用表一多了,最后一位就别纠结了,不然早晚要上台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立创商城0.01%或者到老音响设备上去翘那种老化过的老RX70才行。
还有万用表一多了,最后一位就别纠结了,不 ...

为啥两表电阻档校准后ut71b测rx70误差这么大,难不成vc97比ut71b 精度高??

网友E:
你的19字电阻不准,在19字误差是最小的,在10字误差会被放大2-3倍,另外vc97三位半有什么可对照的,都说了起码用两个1776排阻串联10+9字,0.025%,用1欧以下短线鳄鱼夹连接,直连万用表,并且确保室温在23度附近,读数稳定用镊子按压hold校准,才能勉强保证在10字时3字左右误差。并且5-10度温飘就有10字以上偏差,校准后测量都要在校准环境温度进行。咸鱼UPRNS-1776排阻也就15-20元,温飘低也算一个10字0.025基准方便对照其他万用表,两个并联就是5字。

网友:
vc97的20k档位如果以rx70为准,19k读数偏高意味着你的19k阻值偏高,以此校准ut71自然导致ut71b的20k档位读数偏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啥两表电阻档校准后ut71b测rx70误差这么大,难不成vc97比ut71b 精度高??

你看百分比值就对得上了,基本上同级,都是差0.1-0.2%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百分比值就对得上了,基本上同级,都是差0.1-0.2%左右

这么说ut71b 电阻档是附合厂家精度的吗,为啥数值跟vc97 差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19字电阻不准,在19字误差是最小的,在10字误差会被放大2-3倍,另外vc97三位半有什么可对照的,都说了 ...

看来也只能再买两个1776再校准一下了,买的电阻是0.1%,可能精度差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ut71b 电阻档是附合厂家精度的吗,为啥数值跟vc97 差一点点

用来校准的电阻精度规格为0.1%,校准出来的万用表读数差0.1%不是很正常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啥两表电阻档校准后ut71b测rx70误差这么大,难不成vc97比ut71b 精度高??

并不是三位半比四位半更精准。而是它跳1个字,意味着四位半要跳5-15个字。
或者说假设你的电阻是标准的,但是功率不够的话,第二个测量的表,当时温度上升了你都感觉不到。
我觉得你目前没必要校准,我之前有好几个万用表起初也是越校准线性越奇怪,一直到拆哥送我一个标定过的LM399之后,我又配了一套整套4开头和半套1开头半套9开头的老RX70分压之后,(比如10k就是20个,而不是认定其中一个电阻为基准,可以并联后串联来减少误差)按他当初环境校准才全部表恢复正常(就是和自己没校准过胜利给校准的表一致)。所以我认为,目前估计也就是可以分量程校准的值得校准,或者说3位半随便一个584搭配rx70校准出来都是准的。四位半需要厂家或者手持校准仪器才行,四位半自己校准多数是越校准越差,除非你能建立自己一套基准库,假定这套就是你的标准,其他源的都当是不准的也行。

网友:
举个例子,原本你的表都是准的,因为出厂是批量校准过的,所以电流绝对准,电压有些许误差。
三位半10.00k 四位半10.000k,然后你拿了一个10.008k电阻当基准,来校准三位半最后一位会显示10.00和10.01跳动,这时你修正了标准1个字,在拿一个同一包电阻里面的10.001k电阻来检测会显示9.999k和10.00k之间跳动依旧正确。

但是将前面的10.008k电阻用在四位半时,你会发现这时万用表显示10.007-10.009之间跳动,这时进行校准成10.000k的话,你就改变了四位半的8个字,然后同样你拿同一包的10.001k电阻来测试,你人为将基准抬高,显示值就会减少,让你认为这是误差,可能万用表就会显示9.979-9.991之间跳动。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你的四位半不准,只能说明它判断的幅度更大,让你认为它不准而已。
因为假设你的10.008k电阻不是10.008而是大家就是都认为的10.000k基准的话,那么你同一包里的那个10.001k电阻,在大家看来就是9.989k电阻。反而那个三位半显示10.00k,才是误差过大。说的有点乱,你大概理解一下,我说的也不一定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