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飞马维修电源更换多圈电位器

楼主:
这台飞马维修电源在我这服役差不多五年了。最近借给朋友充电,回来就发现电流调不稳,有时候开到最大也只能到700毫安。有时候又正常。凭着这几年的使用经验,八成是调节电位器触点接触不好。这玩意用的是便宜的电位器,刚到手的时候,最大值就有点不稳,一直懒得理他。这次正好,换成多圈电位器。换成多圈电位器的好处就是在粗调就能精准调节电压电流,坏处就是调节时要转的圈数比较多,反应比较慢。

这是拆下来的电位器板。粗调是单联洗10k,细调是双联的500欧。本来想全部换了的,可惜双联的多圈电位器太贵了,而且长度也超长,所以只换了两个粗调电位器

现在这种多圈电位器价格也很便宜,一块多一个,很合算

这种电位器转杆比较长,要切掉一截,这样旋钮安装才合适

更换完电位器,调节的时候手感明显比以前好的多,输出也更精准了

网友:
电位器调节是不太耐用。

网友A:
这精密多圈电位器好是好,但是似乎改变了原装效果,有没有兼容的办法,即又有碳膜电位器的好安装又有多圈电位器的精确性能。我看你连外面的旋钮都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精密多圈电位器好是好,但是似乎改变了原装效果,有没有兼容的办法,即又有碳膜电位器的好安装又有多圈电 ...

这两种电位器配套旋钮不一样的,要换就只能整套一起换。实际上维修电源电压电流只用一个多圈电位器就行了,厂家为了节约成本,用两个碳膜电位器。但是这种碳膜电位器稳定性比较差,一是碳膜会磨损,二是接触簧片会老化。所以有机会最好还是把碳膜电位器都换了

网友:
既然粗调能微调了,那就把原来的微调短接到最大值状态,反正也没啥用了,以免接触不良捣乱

网友:
看外观还以为是线性电源

网友:
上次薅了几个多圈电位器,感觉质量不太好。其中有个10K的快递到手时差不多10K,放了一段时间变成了16K左右,难道内部电阻丝还有保质期

网友:
相比之下还是多圈电位器耐用度要高。

网友:
把旋扭换成原来的就美观了

网友:
这种便宜的多圈时间长了也会出问题,我改的可调就是,时间长了电压稳不住

网友B:
这种贵一点,但是短很多: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84066882946

网友C:
你这个多圈跟电路板安装位置有冲突吗,怎么解决的呢,上个图看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贵一点,但是短很多: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84066882946

下次坏了就换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多圈跟电路板安装位置有冲突吗,怎么解决的呢,上个图看看呀。

排线原来的底座有点高,去掉底座,直接把排线焊在板上。右边那个蓝色塑料顶住了电位器,用电摩割掉一点,除了这两个没有其他影响

网友:
多圈电位器也不耐用,建议用这种数字电位器改造

网友:
有些情况,电位器比电容还爱坏

网友:
有这种碳膜电位器的设备,最好还是淘汰。。

网友:
好像还有单圈的绕线电位器,精度可以,相应速度还快。

网友:
改的不错,还好内部空间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