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seus PPBLD2-140W 倍思固件V4.2

楼主(2025-07-13):
baseus PPBLD2-140W 倍思固件V4.2

网友:
这个是电源上哪里用的

网友A:
下载下来就两个BIN文件,1个4M和一个32K,都没个说明文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载下来就两个BIN文件,1个4M和一个32K,都没个说明文档

可以参考下这个帖子:老五家的140w移动电源板(倍思PPBLD2-140W)显示屏不显示只有背光解决办法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0186-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下这个帖子:老五家的140w移动电源板(倍思PPBLD2-140W)显示屏不显示只有背光解决办法
https:// ...

屏幕不显示是闪存没固件,在有显示的提取个固件重刷一下就可以,现在关键是要改4.2V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幕不显示是闪存没固件,在有显示的提取个固件重刷一下就可以,现在关键是要改4.2V电压的 ...

有改4.2的方案了吗

网友:
这个怎么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