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了一个灭蚊灯

楼主(2025-07-13):
拆了一个灭蚊灯,这个灭蚊灯一个蚊子也没有消灭,噪音比较大,

里面顶上有6个紫色的小灯,下面是一个风扇,原理是把蚊子引诱到灯里面,用风扇吸到下面消灭,底部可以拧下来。

里面有一个小电机加一个风扇,

电路板上面只有6个LED加两个电阻,

把电机和风扇拆下来,

接上两个47 欧姆的电阻,用热熔胶固定到外壳上面做成一个小风扇,接上一个充电宝吹风,风力不大可以对着人连续吹。

网友:
这不就是瞎鸡巴扯淡,搞个LED灯给你灭蚊

网友A:
用钞 票试试那6个紫色的小灯有没有荧光反应。

网友:
我用过,有效果,每天倒一次死蚊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钞 票试试那6个紫色的小灯有没有荧光反应。

用剩下的那个小电路板做了一个验钞器,效果不错。

网友:
感觉不如高压的好用

网友:
蚊子不会自投罗网,只会消灭迷路的

网友:
灭蚊灯都是忽悠人的。

网友:
灭蚊还是有点作用的

网友:
咬人的蚊子没有趋光性……

网友:
你这是把一个产品搞成了几个产器啊

网友:
家里也有一个  没用

网友:
LED灯给你灭蚊

网友:
用 LED灯吸引蚊子,然后 用负压(风力)吸入蚊子,直至其脱水(风干)死亡。

网友:
灭蚊灯不会灭蚊,倒是会验钞,不务正业,哈哈

网友:
也有一个一样的有点用的

网友:
我是来看充电宝的!外形最漂亮的充电宝!

网友:
那种带灯光,无风扇的还可以,昨晚我那个逮了10几只蚊子,大小都有,不知道怎么进来那么多,早晨还用灭蚊拍打死8只

网友:
姜太公钓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