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种温控器感温探头拆不下来,固化在加热板里面了,能不能单拆旋钮部分换新?

楼主(2025-07-13):
一个轴承加热器,skf的,大几千,

网友:
生产力工具,建议还是买新的靠谱,再说公家用的别瞎折腾,不然惹一身骚...

二○二五年七月十三日

网友:
改数控,设置好很简单

网友:
有用就值点钱,用不上就是一文不值

网友:
探头和温控器是一体的,要整体换才行

网友:
自己的东西改个pid温控上去比原来的还好用。
要是公家的就换新的把,吃力不讨好

网友:
品牌型号一样就可以

网友:
理论上完全可以,外置感温头,但数显温度需要重新校准。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保留感温头、管和气囊更换电器触点等其他部分?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感温气囊很脆弱,没有专门模具支持,很容易破损漏气,那些联动机械杠杆也难以侍弄。所以成功率很低。
不过使用这种控温方式的设备(如冰箱、热熔机等)对精密度要求并不严格,所以直接把新控温器感温头贴在加热板外某位置,再适当调整完全可以达到加热轴承的要求(或者说差几度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