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红米NOTE9 PRO 手机改直供已经成功,但用数据线连电脑传资料无反应。

楼主(2025-07-13):
红米NOTE9 PRO 手机改直供已经成功,网上买了一块,DC-DC 输入5V-20V降压到4.2V的电源模块加外联直供电源选择12V3.1A的电源就解决了,DC-DC模块输入12V电压空载电压5.111V,问商家是否4.2V寄错成5V,商家说是正常的,由于手头的DC公母插头太松,造成接触不良,差点以为手机不支持改直供电,幸好多试了几次终于成功,商家也人很好,总是耐心帮我分析问题,有惊无险的顺利开机电亮屏幕,
但发现改直供电,用数据线连电脑传资料无反应,真是奇怪,电脑发现不了手机设备,以前用锂电池一插电脑马上发现手机设备,真是奇怪。

网友:
这是玩哪出?

网友A:
直接USB供电不行吗

网友B:
直接上4.2v电源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USB供电不行吗

直接USB供电真不行,你找不到那么大电流5V充电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上4.2v电源不好吗?

上的就是4.2V电源,只是空载5.1V,负载忘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的就是4.2V电源,只是空载5.1V,负载忘测了。

你放心,就是发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放心,就是发错了。

好多人收到都是电压5V,不可能每个人都发错,其他店有4.2V4A输出的板子有些人实测满载电流过不了2A,我收到的这个板子或许根本就不存在4.2V版本的,输出都是5V,但能达到4A是得到确认的,既然5V手机能开机就行,无所谓,主要是改直供数据线功能废了。

网友D:
直供要并个大电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供要并个大电容吧

有些旧手机不需要并联法拉电容,不加电源板,直接用二极管降压直连5V电源能开机,有些则需并法拉电容开机,我的直接用电源板供电能开机,但手机连电脑,电脑检测不到手机设备,相当于手机连电脑传数据功能没了。

网友:
直接USB供电加一个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