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苏泊尔带继电器电磁炉C21-SDHC11

楼主(2025-07-13):
今天再拆解一个苏泊尔带继电器电磁炉

电磁炉下边

铭牌上的型号及参数信息

电磁炉内部结构

电磁炉的主板

开关电源采用OB2226AP芯片

D339比较器芯片

D358运放芯片

用于小功率持续加热切换加热盘谐振电容的继电器

加热盘谐振电容

另一个加热盘谐振电容

78L05三端稳压器

BR8550三极管用于控制IGBT功率管驱动部分的18V供电

开关变压器

主板背面

IGBT功率管驱动部分

面板背面

触摸按键及显示控制板

按键板主控芯片软件版本号为N79A6211,型号为HR7P195FGS3

备注:苏泊尔C21-SDHCB14电磁炉(采用MC81F6204M方案)按键板的主控芯片型号也为HR7P195FGS3,主控芯片软件版本号为N79A6211。

可以参考下边链接:
拆修苏泊尔C21-SDHCB14电磁炉(采用MC81F6204M方案)铝线盘通病

TC3207芯片用于触摸按键控制

TM1668芯片用于LED发光二极管显示驱动

东莞前锋的风扇

网友:
山寨货做工

网友:
看着炉盘好小啊

网友:
2011年的,应该还是铜线盘吧。

网友:
这样频繁切换容易导致继电器触点接触不良!

网友:
中国好炉子,

网友:
感觉质量一般啊

网友:
铜盘有点小

网友:
质量一般,山寨货做工

网友:
感觉线圈好小

网友:
没用过电磁炉的路过。

网友:
这电磁炉挺简陋的

网友:
如果是铜盘就完美了,感觉是铝的

网友:
看样子,做工一般般

网友:
盘这么小的啊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A:
是山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山寨的吗?

是苏泊尔原装的,加热功率电流达到8.7A

网友:
原装苏泊尔,做工不错,就是线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