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单片机的引脚不够用有什么办法扩展吗?

楼主(2025-07-13):
比如我想在下面这块板子的基础上再加几个MOS控制一些外部设备的开关,但是原设计单片机的脚已经全部用完了,我又不想删掉某些功能,那么我要怎么做才能扩展出我想要的引脚呢?

网友:
扩展IO在数码管显示电路上是常用的操作

网友A:
如果自己不改固件,这怕不大可能吧。

网友:
PCF8574可以用2个IO(I2C方式)扩展出8个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自己不改固件,这怕不大可能吧。

对哦,都没想到还要改固件,固件好改吗?代码倒是开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哦,都没想到还要改固件,固件好改吗?代码倒是开源的

我只知道要改固件,但是我没那个本事。我手上好像也有个马琳的包,也是不会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要改固件,但是我没那个本事。我手上好像也有个马琳的包,也是不会改。 ...

去看了下马林的源代码,那复杂程度不是我能看懂的,想改那更是不可能,还是算了吧,看来扩展IO这条路行不通,换别的脚多的板子吧

网友B:
额,设计人员基本独有自己的办法扩展IO,我玩过最好玩的是增加一片STC的MCU做IO扩展,主芯片增加串口对接,代码量增加很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看了下马林的源代码,那复杂程度不是我能看懂的,想改那更是不可能,还是算了吧,看来扩展IO这条路行不 ...

我的打印机固件里面把热床屏蔽了,我又不会重新编译,也没办法备份原固件,只好作罢。后面单独买了个温控模块,手动设置操作热床

网友:
哈哈,又玩上打印机了

网友:
想简单就三八译码器,想玩得花就走串口通讯再级联一个MCU,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替换不用的接口,比如有的有rgb灯条/3Dtouch/双Z/断料检测/热床,有用不到的都可以改成他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设计人员基本独有自己的办法扩展IO,我玩过最好玩的是增加一片STC的MCU做IO扩展,主芯片增加串口对接,代码 ...

程序自动生成器,AiCube-ISP V6.95Y, 支持STC89/15/STC8H/STC32/8051U
开发起来毫无压力

网友:
扩展IO口的标准做法是加例如三八译码器这类玩意,肯定要改源程序(固件),而且修改固件要根据你后来加的电路,你先得读懂原来的源程序,然后再根据改过的电路修改源程序,再刷入测试,这个工作量可不小。

网友C:
SPI 595   三根线要扩展多少就多少。关键是会编程。但是我一般用这种办法扩展显示,对与要求高的还是通过单片机自身管脚。我对串行数据稳定性比较害怕

网友:
看你是扩输出 还是扩输入

网友:
换个单片机成本也不高呀

网友:
外挂个单片机,通过协议通信控制另外一个单片机实现其它功能。或者可以试一试精简一些IO,通过片选上下拉来实现不同功能的切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PI 595   三根线要扩展多少就多少。关键是会编程。但是我一般用这种办法扩展显示,对与要求高的还是通过单 ...

要是SPI数据少发了一个位 是不是输出全都错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是SPI数据少发了一个位 是不是输出全都错位了

串行数据,假如收到干扰,就会出现错位,要是控制设备的话会造成误动作,那可是要命的,显示就是错了也就是闪一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