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威克士充电器WA3924拆机

楼主(2025-07-13):
PDD购买的是否正品?感觉电路板缩水严重,变压器和散热器太小了

网友:
看起来很水。

网友:
我也拆了几个这种的不好用拍卖去买6.0的也才五六十块钱拍

网友:
这样的电池不好用

网友:
感觉做得很普通了

网友:
比以前差多了,缩水太严重。

网友:
做工一般般啊

网友:
做得很普通了

网友:
现在节约成本都是这样了啊,这个威克士做工确实一般,电路板上空间很大,完全可以把变压器和散热器做大,以增加功率余量。买都买了,只要用着正常不过度发热就行吧。

网友:
现在威克士成本都缩成这样啦

网友:
看着一般般吧。

网友:
还算牌子货

网友:
看着是正品

网友:
做工还过得去吧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大品牌现在也节约成本了,充电器比以前精简多了,但是基本能满足一般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