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这个示波器探头附件是成品还是DIY的?

楼主(2025-07-13):
探头我看是普源的PVP2350,同普通无源探头是一样的,但这个前头套的套在这种情况就很方便了,不知道是视频作者自己DIY的,还是有成品?

网友:
半成品 + 半 DIY。

前半部分探头插座是成品,后半部分夹头是 DIY。

网友:
这比钩子好?

楼主:
没用过啊,但一般到地回路面积越小越好吧,钩子那个接地线太长了

网友:
前面看起来不是大规模工业制造的东西。手工打造。

网友A:
DIY的。此博主此前介绍过。好像是用什么腐蚀等方法做的。几分钟画板很简单

网友:
按照BAR神的说法,一半振铃估计都从这上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Y的。此博主此前介绍过。好像是用什么腐蚀等方法做的。几分钟画板很简单 ...

你说的几分钟画板说的是板子,我说的示波器探头那个附件

网友:
成品就是这样的。后半部分可 DIY 改装为其它接口。

网友:
成品就是这样的。后半部DIY 改装为其它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