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 2246XT开卡报错Pret_TrainADJDecFClk_FAIL如何解决

楼主(2025-07-14):
创见 2246XT 8贴板子,4贴了0EFL颗粒,开卡报错Pret_TrainADJDecFClk_FAIL,下面是开卡设置图,还请大神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应该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开卡报错一是硬件问题二是工具版本不对

网友:
设置图上左下有个选项disable Train Adj,选上它试试看

网友:
没贴土狗跳线。

楼主:
谢谢大佬回复,我板子背面R23贴上了0402 10K电阻,会不会是这个板子土狗位置不在R23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回复,我板子背面R23贴上了0402 10K电阻,会不会是这个板子土狗位置不在R23啊 ...

这几款创见板子的土狗好像都是R4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几款创见板子的土狗好像都是R4

确实土狗是R4,焊上过后开卡过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