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神谁有艾默生R48-3500改改光伏控制器教程,200到440伏输入电压的

楼主(2025-07-14):
请问各位大神谁有艾默生改装光伏控制器教程还望指点一下,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A:
看我的帖子,手机导不出图片

网友B:
意思是想光伏板直接给这个电源供电,不超过300V直接怼上就行,不分正负极、不分交直流。

炸鸡不要找我,普通开关电源就这样弄过,这种大电源没试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想光伏板直接给这个电源供电,不超过300V直接怼上就行,不分正负极、不分交直流。

炸鸡不要找我,普 ...

普通电动车充电器dc70多v输入,都能工作,这款要拆几个电阻,2个电感,加一个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普通电动车充电器dc70多v输入,都能工作,这款要拆几个电阻,2个电感,加一个电阻 ...

现在的开关电源适宽电压应能力很强,我电动车电池54.6V能直接给家里显示器、电视盒子、光猫、无线路由器、直流电风扇、手机充电头(有的不行)、直流照明灯具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2025-08-28):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开关电源适宽电压应能力很强,我电动车电池54.6V能直接给家里显示器、电视盒子、光猫、无线路由器 ...

短时间可以,长期建议还是不超标配的百分五十,容易爆炸起火引起安全事故,我电单车电源充21v电池就起火了,因为锂电池里的控制板是简单电路充满没有停止充电,过充起火

楼主(2025-09-29):
引用 网友A:
看我的帖子,手机导不出图片

你的那个帖子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电动车充电器dc70多v输入,都能工作,这款要拆几个电阻,2个电感,加一个电阻 ...

网上的那个教程都是350伏到450伏的,我是找那个200伏到四百四十十伏那个教程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