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为什么现代万用表没有放弃旋转表盘设计

楼主(2025-07-14):
表盘在手持万用表⬆️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存在。有的万用表厂家投机取巧,用键盘替代,这是不足取的。

万用表表盘的作用如下

第一,可以选择合适得档位。废话。

第二,不会误触。不小心搞乱的可能性不存在。但是键盘的会。

第三,很明显地看到档位。确保正确。键盘的不容易。

第四,表盘是真的硬件的电路,下边的导线直接导通。键盘是依靠软件识别的。可靠性不如表盘。

所以在现场作业往往对安全可靠要求更高,搞不好出人命。表盘就比键盘更符合要求。所以不论技术如何发展,表盘依然不会杯键盘替代。

使用键盘的万用表是不正经的。希望相关厂家注意。

忘记提起了,还有一个用触屏的,那更使不得。

网友A:
哈哈,言之有理,不过人是越来越懒的,用过自动量程的万用表的人还有几个喜欢用手动量程的万用表。何况键盘点一下比波动转盘更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言之有理,不过人是越来越懒的,用过自动量程的万用表的人还有几个喜欢用手动量程的万用表。何况键盘 ...

自动量程更安全,电工作业没有选择量程的时间,多耽搁一秒,多一车转换,往往意味着生与死得差别。

由不得喜欢不喜欢。在生命财产面前,个人容不得偷懒。

网友:
键盘也有“先天不足”:机械触点有磨损,日久可能影响测量精度甚至造成短路;体积不容易小型化,操作效率相对较低,一旦损坏维修不易;在某些场合下有些功能(如语音控制等)不便实现......

补充内容 (2025-7-15 16:33):
字打错了,“键盘”应该是“表盘”。

网友:
总之根据使用要求、使用场合、个人爱好选用就行,不必强求一致。

网友B:
你肯定是一个老司机了,喜欢有转盘的万用表;其实现在汽车都实现自动挡和无人驾驶了,所以万用表也要跟上高科技的步伐,实现只有一个开机键,其他功能实现自动选择,这就是懒人的想法,也是很多不会使用万用表的小白期待的黑科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肯定是一个老司机了,喜欢有转盘的万用表;其实现在汽车都实现自动挡和无人驾驶了,所以万用表也要跟上高 ...

对于人工操作很多的现场万用表,怎样切换保持档位,安全可靠是第一。键盘不如表盘。至于人工智能,那也和键盘无关,不是说键盘代表了进步,其实和表盘同步出现的。但是一直不采用。

网友:
个人觉得如果可以的话用语音控制可能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言之有理,不过人是越来越懒的,用过自动量程的万用表的人还有几个喜欢用手动量程的万用表。何况键盘 ...

科技让人变懒

网友C:
民品一般都是转盘,这个就是成本低
实验室和专业设备早就是按键的了
习惯问题
而且现在的表都有保护机制

网友:
物理旋钮 按钮 好
但成本高

网友:
八几年在电子市场见过一款用2个多档位推拉开关的数字万用表,一个竖放作为电压电流电阻的功能选择,另一个横放作为档位选择,两个开关形成的坐标格里印的就是档位值。

网友:
喜欢有转盘的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民品一般都是转盘,这个就是成本低
实验室和专业设备早就是按键的了
习惯问题

他们一般对现场安全性要求没有那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们一般对现场安全性要求没有那么高。

现场安全:
只要你严格遵守安规,用什么工具仪表都没问题
要是不遵守安规,用啥工具也白搭

网友:
光看标题,以为 是讲什么数字表和指针表。
看内容才知道我理解错了,楼主讲的是换档拨盘和换档按键

网友:
高精度台式表大都用按钮,  便携表现场用的多是表盘+自动量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肯定是一个老司机了,喜欢有转盘的万用表;其实现在汽车都实现自动挡和无人驾驶了,所以万用表也要跟上高 ...

在 AI 还不完善的情况下,自动挡在判断低电压和电阻、电流等方面还不行!所以有些高档的表还需要转盘,以实现人工强制转换。

网友:
我也喜欢用表盘的万用表,顺手了。

网友:
不过就是个习惯问题,转盘的机械损耗是没法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