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希玛数字兆欧表AR907+拆解

楼主(2025-07-14):
直接开拆

下来测试看看

网友:
兆欧表是不是要绝缘好才行?

网友A:
惭愧都不知道这是干啥的

网友B: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那个电池要那么多串联,为什么不直接使用一个9F22?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那个电池要那么多串联,为什么不直接使用一个9F22?

应该是因为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惭愧都不知道这是干啥的

测绝缘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那个电池要那么多串联,为什么不直接使用一个9F22?

滨江有一款数字兆欧表,体积比较小,好像是9V电池

网友C:
做工不错,电池别漏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改锂电?

已经改了,这是改之前拍的照。这玩意用碱性电池确实很烧钱,碳性电池根本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不错,电池别漏液了

不用的时候电池取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长见识了,那个电池要那么多串联,为什么不直接使用一个9F22?

9v应该内阻大,电流小。

网友:
这个必须是锂电

网友E:
我问下:数字兆欧表是不是测量电压高一点的万用表,比如测量电压380v测试,然后看电流大小计算电阻值?
那有没有大神讲下地线表什么原理?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板子这么复杂,长知识了

网友:
内置升压器电路,比摇表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问下:数字兆欧表是不是测量电压高一点的万用表,比如测量电压380v测试,然后看电流大小计算电阻值?
那 ...

差不多是这样。数字兆欧表里面有高压发生电路,可以输出一个高电压,再在这个高电压的环境下测试绝缘体的绝缘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问下:数字兆欧表是不是测量电压高一点的万用表,比如测量电压380v测试,然后看电流大小计算电阻值?
那 ...

普通万用表虽然也可以测大电阻,但电阻档输出3V左右。数字兆欧表输出一般在几百伏, 用高于市电的电压来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