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帮朋友做个t12

楼主:
套件22充电器8成本30

网友:
现有电源改装  配合得天衣无缝

网友:
手艺不错,带数显的档次提升不少。

网友:
原来的显示屏没利用

网友:
成本还可以

网友A:
刚好这两样都有,前段时间把充电器的液晶小板拆后电源没输出了。

网友B:
这个我弄了两个  第一个控制板  第二个控制板➕手柄   感觉不怎么行  回温反应有点迟钝吧         还不如那些简单的可控硅那种  那个温度不准回温效果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弄了两个  第一个控制板  第二个控制板➕手柄   感觉不怎么行  回温反应有点迟钝吧         还不如那 ...

回温不行应该是头子不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温不行应该是头子不好吧

头子百分百行的  这玩意用电流电压表看变化  就是反应慢       焊接接触了一两秒才反应过来  那指示灯才闪      慢慢加热  功率一点点爬上去     不像那些高频焊台  936  一接触接  立马加热升温  保持设定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好这两样都有,前段时间把充电器的液晶小板拆后电源没输出了。

充电器后级有个mos管应该是防短接和限流的把它去掉短接过去就有输出了

网友:
买的比我便宜

网友:
我也买了这种T12控制板,络铁头抬起来才起休眠作用,不知道和楼主的一样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