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如何判断蓝牙耳机的蓝牙版本?

楼主:
最近迷上了蓝牙耳机拆机板,网上淘了好几块,有的店铺标明蓝牙5.0,有的4.0,还有的没有任何说明,一句话不好好坏。现在的问题是,连接电脑或手机后,怎么判断到底是什么版本的蓝牙呢?

网友:
只能看下芯片了

网友:
我一般只看支持什么格式,SBC,AAC ....这些,蓝牙版本不关注,

网友:
找一台带蓝牙的笔记本,连接上,进设备管理器,找到蓝牙右击属性查看,固件版本,看是LMP x几的
LMP 6是蓝牙4.0,LMP 7是4.1,8是4.2,9是5.0,10是5.1,11是5.2

网友:
蓝牙版本重要吗

网友:
蓝牙版本不是太重要吧,重要的是支持什么功能,这样才能保证音质和延时

网友:
按照楼上大神说的,LMP12就是蓝牙6.0,13就是6.1,14就是6.2,反正不会有蓝牙4.3,   4.4,    5,3.   5.4,6.3,6.4.

网友:
版不版本无所谓   好用就行

网友:
连接电脑,桌面上我的电脑右键属性,找到设置管理器,找到蓝牙设备的名字,右键属性里高级里可以看到LMP
对照自己的

网友:
按照楼上大神说的会查得清楚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蓝牙知识。

网友:
查蓝牙版本的好方法,谢谢分享。

网友:
蓝牙看支持的格式  常见的SBC AAC 之类  高级的是APTX  价格要贵 版本没在意 杰里5.0版本一般是48脚多一点

楼主:
4楼和9楼所述看的是笔记本蓝牙版本,蓝牙耳机的属性里面没有高级选项。

网友:
好奇不同蓝牙版本对耳机声音会有什么实质性区别?

网友:
电脑设备管理器,展开“蓝牙”选项 。蓝牙版本(4.0或5.0)的核心方法是查看设备管理器中的LMP版本号,并对照蓝牙协议版本表确认

网友:
这个看硬件才行,品牌型号就知道版本了,这只是硬件过关了,有些品牌会在软件上阉割,比如早期酷狗的颈挂耳机csr8645芯片,可以提供aptx音质,但是软件没做好只有sbc

网友:
按照芯片型号去搜
5.0以上差别不大,5.0以下国产芯片杂音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