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大神帮看下这台小蚁摄像头还有救吗

楼主(2025-07-14):
我有台小蚁摄像头,前段时间突然坏了,现象就是不断自动重启(黄、蓝灯来回亮),摄像头左右上下转动有动作,但一直重启无法进到正常工作状态。

今天把它焊好串口线,接到电脑看到了启动输出的信息流,最后的启动信息显示它是因为看门狗要求重启的。。。最后的关键信息段如下:
请有了解的大神帮看看,大概会是什么故障导致它的问题呢。(完整启动信息见附件

)。

。。。
。。。

Play this stream using the URL "rtsp://0.0.0.0/ch0_0.h264"

"ch0_2.h264" stream, from the file "/tmp/aac_audio_fifo"
AAC audio enabled
Play this stream using the URL "rtsp://0.0.0.0/ch0_2.h264"
Failed to connect to non-global ctrl_ifname: wlan0  error: Connection refused
Failed to connect to non-global ctrl_ifname: wlan0  error: Connection refused
[CPLD_PERIPH] limit switch 2!
Failed to connect to non-global ctrl_ifname: wlan0  error: Connection refused
Failed to connect to non-global ctrl_ifname: wlan0  error: Connection refused
x =2950 800 0 800 x_step =-150 0 x_step_2 =2950 0
Failed to connect to non-global ctrl_ifname: wlan0  error: Connection refused
[CPLD_PERIPH] limit switch 2!
Failed to connect to non-global ctrl_ifname: wlan0  error: Connection refused
killall: wpa_supplicant: no process killed
killall: udhcpc: no process killed
killall: recbackup: no process killed
umount: can't unmount /tmp/cifs: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ash: 1: unknown operand
umount: can't remount tmpfs read-only
umount: /dev/mtdblock5 busy - remounted read-only
umount: can't remount tmpfs read-only
can't run '/sbin/swapoff':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The system is going down NOW!
tcpsvd: got signal 15, exit
Sent SIGTERM to all processes
MMB LEAK(pid=947): 0x835A5000, 4096 bytes, 'AENC(0)StrmBuf'
mmz_userdev_release: mmb<0x835A5000> mapped to userspace 0xb6fb1000 will be forc
e unmaped!
MMB LEAK(pid=947): 0x835A6000, 32768 bytes, 'AENC(0) CirBuf'
mmz_userdev_release: mmb<0x835A6000> mapped to userspace 0xb6e17000 will be forc
e unmaped!
MMB LEAK(pid=947): 0x835B3000, 16384 bytes, 'AO(0,0) CirBuf'
mmz_userdev_release: mmb<0x835B3000> mapped to userspace 0xb6d13000 will be forc
e unmaped!
Sent SIGKILL to all processes
Requesting system reboot

********reboot by watchdog********
Restarting system.

到这,摄像头就自动重启了
================================================================================

网友:
是不是闪存有坏块导致有些文件读不出来了?

网友:
我也想看到答案长知识

网友:
估计是硬件故障,

网友A:
找刷机固件刷一下看看。

我两个小米的摄像头都是更新的时候异常,卡刷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刷机固件刷一下看看。

我两个小米的摄像头都是更新的时候异常,卡刷就好了。 ...

嗯,准备要试一下的,就怕是有什么硬件问题。

网友:
这个不好修呀!!!

网友:
如果有电解电容器看看有没有老化

网友:
我觉得1楼的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
小白 只能看看电容 有没有 鼓的 其他整不了 哈哈

楼主:
根据坛友提示,做了复位操作:
复位摄像头后,它启动时会停在等待链接WIFI状态,而我一旦输入了AP SSID和密码之后,它又回到反复重启的状态去了。根据这一情况,基本怀疑是WIFI部分有问题。拆机检查了一下,这台摄像头使用的是MT7610芯片,这是一个USB的 WIFI芯片。初步检测供电电压3.3V正常。而D+和D-测试没有电压。不知道是不是它有问题。

网友(2025-08-15):
自检不通过。看门狗动作。自动重启。

网友:
重新刷一下固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