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6块钱搞定路由器散热器

楼主(2025-07-14):
夏天不开空调的话,路由器表面温度至少50度,1天1死机。

4块买个12V,12*12cm的风扇,2快买个TYPE C带灯插座,开整。
家里剩余的硅胶垫垫上,风扇四个脚进出风道都架高1cm,减震降噪又提高进气排气量。

长出来的线绕起,免得乱。充电线和充电头家家都有三五个多余的吧。

最下面是常年不开机的NAS机箱,海绵垫一块,消除共振声。
安逸了,开机3天了,不开空调路由器表面也是常温,安逸了。

网友:
搞个4x4cm的挂在上面就可以了吧,这个用力有点过猛.

网友:
买个淘汰的笔记本散热架也行

网友A:
我路由器上盖是铝板,在上面涂了硅脂然后放了一个平底不锈钢餐盘然后注水,水冷

网友:
拆了,直接吹

网友:
不吹就得死,哈哈哈

网友:
表面都有50度   确实有蛮高了

网友:
应该是往下吹,垫在底下往上吹,反而没有多少风量,如果不怕手工麻烦的话,可以做一个风道箱,把路由器放在里面从左边吹进去,右边吹出来。

网友:
垫高一点,进风量可以更大点

网友:
做的好,热量是从下往上的,所以分闪安装在下面,是合理的安装方式,还有刚才坛友讲的,做个从左到右的风道,路由器安装在风道里,也是很好的散热方式。

网友B:
路由器上带USB插口的是不是就省下充电头了?

网友C:
我都是做成向下抽风的,不然吹得路由里面都是灰尘更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由器上带USB插口的是不是就省下充电头了?

红米的AX3000没有USB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做成向下抽风的,不然吹得路由里面都是灰尘更麻烦

向下抽风,要消耗更多的能量。理论上灰尘无处不在,吹和吸附着在路由器上的灰是一样多的

网友:
一般要对流风比较好,,一个口吸风,另外热气带走

网友:
12v供电确实有点过了
我用5v供电的,风量小,温度降下去了,声音也小,功耗低,好评

网友:
进风口都堵死了,浪费电,还不如把路由器反过来用天线支撑,上面放个小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路由器上盖是铝板,在上面涂了硅脂然后放了一个平底不锈钢餐盘然后注水,水冷 ...

你这个静音效果好,还省电

网友:
其实竖起来放就行了,下面进气,上面出去,平放热气上升出去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