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锂电钻夹头螺丝滑丝 搞了一大会才拆掉

楼主(2025-07-14):
我的第一格电钻是耐艾斯的有刷 现在电钻都是棘轮夹头 使用很方便,所以我一年前就买了夹头 当时就发现这个该死的反牙螺丝拧不下来 因为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反牙 后来都拧滑丝了
直到昨天 我用夹头能容纳的最大号钻头 硬是把那个螺丝冒给炫了 转一会之后用电钻反转尝试能不能拆下来即可

网友:
电风扇叶不也是反丝  防止转飞了

网友:
螺丝:看你都把我紧成什么样了。。。

网友A:
反丝扣的常见的有不少,风扇叶片、自行车脚踏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丝扣的常见的有不少,风扇叶片、自行车脚踏等

液化气罐,割枪乙炔接口。砂轮机左边。

网友:
也只能这样搞了,除非不要夹头,可以上台钳或者大锤把夹头暴力拆掉

网友:
上次我拆夹头也是卡死,反丝也拧不下,最后上角磨机切掉夹头,再把反丝切掉,这样才拧下夹头,剩下的螺栓用手就能拧下了。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液化气罐,割枪乙炔接口。砂轮机左边。

对,液化气罐,这个常见,只是现在慢慢少了,用管道的多了,忘记这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