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经学习各位大神技巧,成功修复一台小米智能音箱。

楼主(2025-07-14):
最近折腾智能家居HA, 想起要用小爱音箱来实现语音控制。结果长时间没用的 REDMI音箱接上后没玩两天,一次停电后就无法启动了。

虽然买台新的不贵,但喜欢折腾的怎么能放过,于是拆开试试维修。
从外观上看不出什么烧坏的元件

元件面:

按键面:

接上电源一测12V输入电压,直接为0V. 拔开单独测电源甜配器12V输出是正常的。果然是主板短路,造成电源适配器过流保护了。

上网看了不少维修短路的经验,先用最小电阻法测了一轮,全是0.01欧,万用表不够高级,也测不出什么不同。

而最好最快就是用热成像仪观察,但人穷,没这条件。看来只能人肉感应看哪个元件发热了。。

但是现在问题是主板短路电源适配器过流保护没电压输入啊,想了半天,想起家有台老式维修电源。就它了!

于是开始烧板大法,先设置电压为2V, 接到音箱12V输入上,看了电流为500ma , 开始上下其手到处十八摸,没啥反应啊!

再来点刺激, 加电压到3.5V , 这下电源上到1A了。。。继续十八摸,终于摸到某处,有三个贴片电容的地方热!

可是到底哪个是真正短路呢?我感觉是最上面的,让老婆也来摸,说是中间的。叫小孩来摸,说是最下边的。。。。
信谁,决定还是相信年轻人!

动手拆下最下边的哪个之后,果然,难言之隐,一割了之。短路没了,小爱音箱就此修复。

网友A:
可以用万用表的测温头

网友:
这种情况可以试试松香大法,熏上松香,然后通电,哪个地方的松香融化就换哪个地方的原件。

网友:
发财电容啊,年轻人

网友:
发财电容电子产品长时间不用自己就坏了,也不知道为啥

网友:
电容外表一点看不出来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万用表的测温头

是喔,这也是一招。

网友:
古有童子尿,今有童子手。曰:好使

网友:
还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你儿子都判断出是下面的电容坏了,而且是判断准确。

网友:
谢谢分享短路疗法

网友:
干这行的得有勇气 敢摸敢拆  不服输

网友:
有老婆,有小孩,真是幸福啊!

网友:
可以这么随便摸么

网友:
用松香熏一下,比较直观

网友:
力推  松香大法

网友:
看来固态电容也不一定比铝电解电容好多少哪

网友:
学会了学会了,在这里不仅学会了人肉测器件,还学会了松香大法

网友:
用手摸不准,用舌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