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 189跳跳表,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5-07-14):
手上有一台Fluke 189,在50000字模式下测量直流、交流电压尾数不停地跳动,最大跳动范围大概10个字。电阻档不怎么跳,可能是只显示小数点后2位的原因吧。5000字模式下偶尔跳1个字。明明是4位半的表只能当3位半的表使用,很不爽。有没有表友有类似的维修经验?是不是669918芯片及周边的问题?

网友A:
首先确定你测试的直流源和交流源在这分辨率下能稳定不跳,再谈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你测试的直流源和交流源在这分辨率下能稳定不跳,再谈表的问题

可以确定是表的问题。用MMB3.0输出信号给它,也一样跳的欢。

网友B:
转盘来回转动十多次,表笔插孔正反转动十多次,如果太松调整一下灯笼头,笔尖来回擦几十下,测试直流电压最好用干电池

网友:
让它少吃跳跳糖

网友:
4L正解  先易后难判定  表一下就搞骨灰级焊接拆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盘来回转动十多次,表笔插孔正反转动十多次,如果太松调整一下灯笼头,笔尖来回擦几十下,测试直流电压最 ...

这些都试过,应该不是接触问题。换过不同的表笔,测试过干电池,锂电池都一样,尾数忽大忽小,没规律的跳。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确定是表的问题。用MMB3.0输出信号给它,也一样跳的欢。

那估计是669918的问题了,定制的芯片难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些都试过,应该不是接触问题。换过不同的表笔,测试过干电池,锂电池都一样,尾数忽大忽小,没规律的跳 ...

别折腾了,实际上就是个小问题:
       一、ACV档在正常情况下,显示应该是有0.0028-0.0034左右的读数, 交流电压挡有底数这个是正常现象,真有效值万用表都这样。简单来说,显示的底数是在电磁辐射环境下的读数。
       二、DCV档正常不插表笔的时候,应该显示 0.0000字样;插上表笔后,可能会在末尾跳数,如0.000x字样。如果出现过大的底数或者读数,短接表笔不能归零则说明仪表有故障了。
       三、电容档正常电容挡应该显示0.068nF左右的电容值,这个电容挡底数是仪表输入线路的分布电容,对正常电容测试没有影响。

       综上检查如没有问题,下一步就要检查2.5V基准电压IC了。就在一楼图片上669918大芯片下面的REF43G,两脚之间那个测试孔就是2.5V基准点,在开机DCV档下,测量一下输出是否正常。
        其次,分压电阻网络器,就是那个长排电阻。可能存在引脚腐蚀、脱焊、断裂等情况,需要仔细检查。
        最后,需要对输入部分电路的电阻、热敏电阻、压敏电阻等元件进行检查,损坏、开路都会影响到电压挡的测量。如果有暗伤,一般电阻档某些量程会出小毛病。

       简单来说,669918模拟芯片不太容易坏,除非串入了高压。
       判断是否损坏也不难,REF43G的六脚输出2.5V,给669918内部的A/D转换电路提供基准电压。669918 芯片的供电电压来自TPS77001(LDO)芯片输出的5V供电。另外,LMC6042 双运算放大器的供电电压也来自 TPS77001 输出的 5V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折腾了,实际上就是个小问题:
       一、ACV档在正常情况下,显示应该是有0.0028-0.0034左右的读数, ...

感谢提供经验!晚上我测量一下这个2.5V基准电压稳不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提供经验!晚上我测量一下这个2.5V基准电压稳不稳。

你先把拨盘、按键用无水酒精清洗一遍,说不定会有惊喜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先把拨盘、按键用无水酒精清洗一遍,说不定会有惊喜出现。

对,最简单就是排除基础问题,否则走岔路回不了头

网友:
左右扭一下万用表外壳,象拧毛巾一样,说不定会有惊喜出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先把拨盘、按键用无水酒精清洗一遍,说不定会有惊喜出现。

对,189表的外壳模具真的不好,转盘接触pcb我试过好几台都是会触发跳动,压紧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189表的外壳模具真的不好,转盘接触pcb我试过好几台都是会触发跳动,压紧了就好了 ...

我这台应该是电路板哪里出问题了,或有轻微漏电导致的。之前电池负极有过轻微漏液。昨晚用其它表测量板上的2.5V基准电压是稳的,监视了约2分钟,大多数时候都是2.500V,偶尔出现2.499或2.501V.

网友:
187和189好像有通病啊,板子容易受潮漏电,再就是表笔座容易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189表的外壳模具真的不好,转盘接触pcb我试过好几台都是会触发跳动,压紧了就好了 ...

如果认真研究过FLUKE187/189的手册,你会发现 手册中对螺丝扭力有明显要求,对嵌扣部分有明确安装方法。拨盘对应的PCB划盘上使用的润滑脂也有明确要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台应该是电路板哪里出问题了,或有轻微漏电导致的。之前电池负极有过轻微漏液。昨晚用其它表测量板上 ...

187/189的PCB是否有腐蚀,判断方法很简单,将PCB上的保险器、显示屏等可手动移除的部件拿掉,再将整个PCB浸入无水酒精中,24小时后拿出吹干,如问题消失就说明是漏液腐蚀。

我拿到二手的FLUKE手持表,特别是187/189、287/289,第一步是浸无水酒精,第二就是更换表座输入电路的电阻、热敏电阻、压敏电阻等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187/189的PCB是否有腐蚀,判断方法很简单,将PCB上的保险器、显示屏等可手动移除的部件拿掉,再将整个PCB ...

这个方法确实管用,我用浸泡酒精法然后暴晒修好几台受潮的万用表,有些受潮严重的泡24小时也不够,有一台泡了两次24小时才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