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电脑关机后,总是自动重启?

楼主:
电脑关机后,3、4秒钟后,总是自动重启。怎么办?

Win7
BIOS版本:AMI v2.69  ,BIOS中,未找到明显的“电源管理”菜单选项。

网友:
第二、或者第三,这是个非常古老的电脑了

网友:
非常古老的电脑,去找找鼠标或者键盘、网卡启动之类的选项把它关掉。

网友A:
肯定是主板有问题啊,这个不是设置 的问题

网友:
这一看就是联想主机

网友:
有没有地线,我之前一台电脑主机也是关机后自动启动。测量发现插座没地线,带电。

网友B:
是不是开启鼠标/键盘开机功能了?在关机的过程中如果不小心动到了鼠标或键盘,就可能造成自动开机,可以在BIOS里设置:

进入“Integrated Peripherals”菜单,选择“Keyboard/Mouse Power On”,选项有Any key、Mouse Right、Hot Key、Password,将其设置为Disabled

或者在“Power Management”设置下,找到“Keyboard Power On”或“Power On By Keyboard”,“键盘开机功能”类似选项,设置为Disabled

网友:
换个电源再观察一下

网友:
怀疑电源   排除电源后     排除主板

网友:
我有台联想一体机也是这样,关机即重启,永远不能关机,只能待机

网友:
以前碰到过一个电源开关进灰后时通时不通的,潮湿天会不定时开机或关机

网友:
一般是WIN系统的原因,不想麻烦的话,重新装个WIN系统

网友:
问题描述的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
和我的一样,我用win10,每次点关机自己就又开机了,就像点的是重启,还需要再关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开启鼠标/键盘开机功能了?在关机的过程中如果不小心动到了鼠标或键盘,就可能造成自动开机,可以在B ...

很有可能就是这个设置问题, 否则就看看是否设置了网络开机

网友:
查找一下主板BIOS设置说明,可能是设置了键盘启动类的

网友:
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
应该是,电源快速开机设置 早些年网吧就是这样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主板有问题啊,这个不是设置 的问题

关核显,关核显,关核显,关核显,关核显,

网友:
关闭快速启动会有惊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