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米家通断器改成干接点

楼主(2025-07-14):
像电脑开机触发一下的开关,刚开始一直不知道这个叫什么东西,后来网上看到,这叫干接点,米家干接点开关,看网上卖的也不便宜,其实不是就通断器开关,开一下,然后就关就行了是吧,那就简单了,找个通断器,把控制继电器加个延时就行,而且通断器也很便宜

有人会说了,这个你就用通断器手动开一下,关一下不就行了,就模拟了开关动作了,是的,这个是可以的,我为什么改这个就是为了实现自动化,就是当雨水传感器,检测到有水,然后就自动触发开关打开,所以常规通断器,打开后就一直关不了,除非人为的去关闭,但是这个就是一直打开开关,他也是只触发一次,按一下就会关,不会一直按,比如电脑开机键,一直按和触发一下,是不一样的功能的。

先说一下原来的电路上图所示,就是把R7高电平控制继器导通的,给去了,然后,并上一个电容560UF,和1M电阻,1M电阻是为了关断后,可以把电容的电放完。

改完后,打开开关就是高电平,电容没电,充电时继电器导通,充满了就自动关了,我的560Uf 可能继电器就1秒左右就关了。

下图就Q2的  和  R7操作

改好就放里面了,打胶固定

板的背面就是,通断器就是通断220给灯供电的,现在不用220就,按下图断开220,只做继电器常开,和吸合动作。

网友A:
没看明白,楼主你自己能看明白吗

网友B:
头次听说“干接点”,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
9.9包邮买了个蓝牙网关的PCI-E接口的无线开关,用于控制电脑开关,可以链接米家蓝牙网关。

用着妥妥的,应该也属于“干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9.9包邮买了个蓝牙网关的PCI-E接口的无线开关,用于控制电脑开关,可以链接米家蓝牙网关。

用着妥妥的,应 ...

算吧,这么便宜,可能少了电源模降压模块,和继电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次听说“干接点”,谢谢楼主分享。

哈哈,我也才知道,这东东叫干接点,看网上卖都是光耦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楼主你自己能看明白吗

你没看懂吗?我刚又看一下我写的内容,有点抽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吧,这么便宜,可能少了电源模降压模块,和继电器吧

插在电脑PCI-E上的

网友A:
干接点,好像和楼主讲的意思不一样,干接点是指继电器的开关触点是独立的,不与线圈的电源连接。
楼主讲的是不是点动的概念?
一按,常通,再一按,常断。
有两种,一种是用电路控制电流维持继电器的状态,给线圈送电,触点接通,给继电器断电,触点断开;
一种是使用磁保持继电器,只是再改变状态时送电,送电,触点接通,再送电,触点断开。

网友D:
干接点是一组和输入电压独立的接点,就是这组的接通和断开和输入电源毫无关系, 才叫干接点。

原来电梯上、门禁上都用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接点是一组和输入电压独立的接点,就是这组的接通和断开和输入电源毫无关系, 才叫干接点。

原来电梯上 ...

是的,我看网上卖的干接点就是光耦控制进行隔离的,我的个改了以后就不是220V 输入  和控制220v输出,我的就是独的控制继电器常开,常断,具体什么是干接点我也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接点,好像和楼主讲的意思不一样,干接点是指继电器的开关触点是独立的,不与线圈的电源连接。
楼主讲的 ...

是的,应该是这个意思,我看网上卖的干接点就是光耦控制进行隔离的,我的个改了以后就不是220V 输入 和控制220V输出,就是独的控制继电器常开,常断,并加的延时,只触发1秒的开关,具体什么是干接点我也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9.9包邮买了个蓝牙网关的PCI-E接口的无线开关,用于控制电脑开关,可以链接米家蓝牙网关。

用着妥妥的,应 ...

刚才网上看了,你那个确实便宜,但是改就很废材料,要加电源,加隔离继电器,和控制,哈哈,我的也才12元还是wifi版通断器,改就很简单。

网友:
这个方法可以,以前用过。

网友E:
第一次听说叫干接点,这个应该叫延时断开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第一次听说叫干接点,这个应该叫延时断开电路吧

我的功能可以叫延时断开(就是模拟轻触开关),干接点:说白了就是隔离开关,有光耦隔离的,有继电器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