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同事花20块做了个水冷散热器,效果不错

楼主(2025-07-14):
同事原来是电工,现在分在我们办公室,做设备技术支持,动手能力很强。最近项目少,闲下来了。把他自己的主机改了水冷散热,效果不错。
主要材料及费用:
1. 铝制水冷头,9块;
2. 12V水泵,11块;
3. 胶管,2块;
4. 匝带,没花钱;
5. 矿泉水瓶,没花钱;

我看了下,制作其实挺简单,水泵把水从矿泉水瓶里抽出来,经过水冷头(用扎带固定在CPU上),回到水瓶了。

效果不错,正常办公(空调室内,室温26度)2小时后,CPU温度只有31度,瓶内水温升高不明显。原来还打算在水冷头上叠加风扇,看来不需要了,水冷效果超出预期。

楼主:
对了,之前用散热器,CPU正常都在50-55度左右。
温度都是软件读出的,也不知道是否准确。

网友A:
里边要灌纯净水,否则铝散热块就会腐蚀,不要用普通的自来水;水冷散热本来早就开始用了,唯一缺点就是12V水泵噪音大,一旦坏了就会导致温度升高,要准备好一个12V的备用水泵或电机。

网友:
楼主好歹是拍张图片给大家看看啊。

网友:
我是看图党

网友B:
还有电脑什么配置呀?啥CPU啥?矿泉水瓶这么小的容量也能压得住

网友:
拍张图片给大家看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电脑什么配置呀?啥CPU啥?矿泉水瓶这么小的容量也能压得住

电脑是13代i5

完全没有问题,电脑跑两个小时,水温(隔着塑料瓶)几乎感觉不到升高

网友:
用汽车防冻液

网友:
这个想法好,应该不会腐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脑是13代i5

完全没有问题,电脑跑两个小时,水温(隔着塑料瓶)几乎感觉不到升高

可能平时办公CPU负荷小发热小,用aida64烤机试试压得住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平时办公CPU负荷小发热小,用aida64烤机试试压得住不?

不是我电脑,不方便跑。
不过之前用风扇散热器,CPU温度在55度左右,现在用水冷,只有31度,降温效果非常好

网友:
不用冷排+风扇吹,根本就木有用,以前看到有人DIY水冷直接放水桶里循环,结果打半天游戏下来大半桶水都有点烫手了!

网友:
平常26室温处理器不应该55度

网友:
i5的话,风冷应该也够用了,风冷省心一点

网友:
水冷头出来的水直接回矿泉水瓶,不需要过散热排散热吗?

网友:
漏水了有没有保险给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里边要灌纯净水,否则铝散热块就会腐蚀,不要用普通的自来水;水冷散热本来早就开始用了,唯一缺点就是12V ...

加汽车冷却液行不行?

网友:
效果还是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