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SD怎么检测是不是扩容盘?

楼主(2025-07-14):
咸鱼上到处都是坑,论坛上不少同学被骗了,SSD经常出现清零盘,扩容盘,重开盘等,请问都如何避坑呢?

网友:
远离    是唯一的方法

网友:
你非要花100-150,买1TB  2TB ,谁能管的着?买的时候,反思一下,这种便宜轮不轮到你的到你。

网友:
挺好的 涨智商

网友:
黄鱼动机就图便宜,捡漏难

网友:
在黄鱼检漏也要看价格合理性

网友:
怕买到清零盘,扩容盘,重开盘等,还是老老实实的去买带质保的新盘吧。

网友:
看价格,如果非常便宜就无所谓

网友:
闲鱼捡漏既要看运气,也要看实力

网友:
买到过于便宜的基本上就是买了个教训。现在小黄鱼捡漏的可能性太小了。能买到低于均价10%的就已经算捡漏了。至于如何避雷,学费交多了,自然就会了。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
多上几次当就了解了

网友:
我以前买内存卡和u盘都买过扩容的

网友:
urwtest
总之便宜的离谱的不要买就对了

网友:
有个软件吧。也就是往盘里写满东西。

网友:
检测一下你的手机里是否有京东旗舰店的购买记录即可
SSD这种玩意儿就别想闲鱼了,水太深不吃几次亏把握不住,非京东旗舰店一律认定假货清零

网友:
用urwtest测试,写读一圈如果是OK的,那就不是扩容盘,还可以测试读写速率,挺好用

网友:
价格能确定,天猫,京东自营

网友:
不是什么盘都 能查出是不是扩容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