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请教闪存25L2026E怎么在板写入

楼主(2025-07-14):
DELL显示器固件出错, 需重新写入,闪存用的是25L2026E,网上找到了显示器的对应固件,不知如何写入,特来请教。

网友A:
网上有专用工具的呀,应该有配套软件出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专用工具的呀,应该有配套软件出售

有具体链接吗?有的话麻烦私信或回贴告知。谢谢!

网友:
某网站上找  BIOS  刷写工具

网友B:
CH341A?

二○二五年七月十四日

网友:
CH341A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341A?

二○二五年七月十四日

可以在板写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具体链接吗?有的话麻烦私信或回贴告知。谢谢!

在多多里找,一般几块、十几块的,都不提供技术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多多里找,一般几块、十几块的,都不提供技术支持

一般的这个就可以,如果不行就要在输出脚那里并一个100nf的电容就可以在线烧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在板写入吗?

Try it yourself...

二○二五年七月十四日

网友:
用341,有在板写的夹子,买的时候看看是否支持闪存型号

网友:
新手还是建议电脑城里找人代劳吧。。。

网友:
堆锡拆下芯片最多20分钟的事情

网友:
一种是数据线刷,一种是拆芯片。

网友:
写入得有编程器,没它解决不了,只能买有程序的芯片焊上。

网友C:
那个是dvi接口?

网友D:
怎么确定是固件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确定是固件出错?

能点壳,红绿兰轮流显示,接vga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dvi接口?

是的,中间是hdmi

网友:
理论上可以的,我试过主板上面的bios直接焊线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