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入手一把力箭的剥线钳

楼主(2025-07-14):
偶逛淘宝发现了这个力箭的剥线钳,图片看起来感觉还可以,立马入手一把,今天刚收到货,这个前面的剪切还可以,薄铁皮,薄不锈钢皮轻松剪断,头发丝都能剪短,力箭的剥线钳不比国际牌子差。

网友:
9.9包邮?

二○二五年七月十四日

网友A:
多少费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费用呢?

二十几块钱

网友:
这只是携带方便吧。

网友:
带压线功能

网友:
多少大洋,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

网友:
这个说是不是不锈钢的.。老电工一般不用。新手比较喜欢用这种的

网友B:
要剪线,又要剥线,又要压线,3个功能集中在一起,容纳不下,只能减少剥线的范围,压线也无力,压不紧就留下隐患,实际形同虚设,很难一钳包揽所有活,还需其它钳子,二十几块钱也不算便宜,要是我肯定不买它。

网友:
也就剪切功能还行,剥线这样设计用起来是真不方便

网友:
剥线 压线在手柄这边,使用过程会伤到手。反人性设计,不值的买。

网友B:
就算剪切功能,也只限于剪断不太粗的电线,至于楼主说的剪薄铁皮,这种两头接触中间空出的剪刀口,我实在想象不出如何剪一张几寸大的薄铁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剪线,又要剥线,又要压线,3个功能集中在一起,容纳不下,只能减少剥线的范围,压线也无力,压不紧就留 ...

看用途吧。我一般压线都是0.75的线用的最多,其他的基本用不到

楼主:
这个老a的压线功能要比他好一点,因为我们是做控制回路的,一般不用粗线,都用这种0.75以内的,所以说用起来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算剪切功能,也只限于剪断不太粗的电线,至于楼主说的剪薄铁皮,这种两头接触中间空出的剪刀口,我实在想 ...

就像普通剪刀剪纸一样,因为它这个硬度有这么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像普通剪刀剪纸一样,因为它这个硬度有这么强。

普通剪刀是直刃,这个是凹刃,硬度再高也剪不了铁皮的。这个不用研究,你找块罐头盒铁皮,剪一块2X2寸的方块下来试试看行不行(你把一个小窄条铁皮剪断不算数的)。看看剪铁皮的航空剪刃口,都是直线略带凸起,这样的才好用。还有,你那个钳子压线处无扩力,相当于用手直接捏,你的握力才有多大啊,捏不紧的。

网友:
老A的那个压线钳杠杆比要比力箭的稍大一点,压点小端子也许凑活,力箭的这个真不行。不信你买个正规压线钳试试,如果有内阻仪的话,肯定能测出正规压线钳压的端子电阻值要远远小于你的垃圾压线钳的。

网友:
你们既然是做控制回路的,算是专业使用了,就更不应该用这些垃圾压线钳,这是对用户和国家不负责,不好。

网友:
专业使用,最低限度也要用这种8寸压线钳才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