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360 G300P 行车记录仪,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5-07-14):
360 G300P 行车记录仪,不开机维修。
朋友车上的,不开机了,他买了新的,旧的连USB线都给了我。
拆了看看哪里故障,就是电池鼓包了,不接电池也能用,没有啥故障。
功能还挺多,还有电子狗和物联网卡,

网友:
360新款的都没电池了,用的法拉电容,熄火就停止录像

网友:
电池都是时钟记忆用的,用DC-DC转换模块代替,接常有电就可以了!

网友A:
如果电池坏,不把坏电池拆掉 就是外接电源也开不了机?

网友:
电池的容量是4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池坏,不把坏电池拆掉 就是外接电源也开不了机?

我的这是这样的,充了大概半个小时的电,机器是有充电电流的,主板也是热的,就是无法开机,电源指示灯也不亮。去掉电池后就开机了。

网友:
看见一大一小两块电池,头一次见。

网友:
电池容量不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这是这样的,充了大概半个小时的电,机器是有充电电流的,主板也是热的,就是无法开机,电源指示灯也 ...

可能是你这个电池电压太低,充电也达不到3.7V以上,所以开不了机了

网友:
不接电池录像时间不准确了

网友B:
不接电池也能用,那不开机跟电池鼓包没关系吧

网友:
内置电池的容量好小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接电池也能用,那不开机跟电池鼓包没关系吧

电池漏电    电压上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漏电    电压上不去

估计是电池电流不够,开机的电流可能比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电池电流不够,开机的电流可能比较大。

电池充不起来内部漏电导致电流不够开机的吧

网友:
记录仪看着不 错,换电池或者拆了电池接着用

网友:
这东西不开机不好修,我这也有一只,不开机,没修好。

网友:
这电池用的够小的

网友:
360行车记录仪可以,比较经用

网友:
一般行车记录仪3年要换一下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