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冰箱实时功率突然增大(千瓦)

楼主(2025-07-14):
家里的海尔冰箱BCD-190TMPK,家人反馈冰箱两侧外壳非常烫,冷藏室出现结冰,接上智能插座检测冰箱的实时功率,发发现一直工作,在智能插座中设置每小时自动开机和自动停机,冰箱两侧可以降温,冷藏室也能维持保鲜温度。TB上购入冰箱温控器,更换后,冰箱恢复自动开机停机的工作状态,但智能插座监控实时功率的数据显示,偶尔会出现短暂的高功率情况(曲线冒尖),这是智能插座采样误报,还是冰箱确认出现功率异常情况呢?理论上压缩机功率顶多百多瓦,开门时亮灯,也最多增加20瓦左右吧,怎么也很难千瓦实时功率。

网友:
启动瞬间,很正常,感性负载,

网友:
应该是压缩机启动时的瞬间值。

网友:
瞬间肾上腺素飙升吧

网友:
是不是刚好采集到启动瞬间的大电流?

网友:
启动瞬间这么大的电流?

网友:
冰箱监控真到位

网友:
电机启动瞬间电流很大的...

二○二五年七月十四日

网友A:
冰箱两侧要是不烫..................你会更着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冰箱两侧要是不烫..................你会更着急..............................{:013 ...

哈哈,没座

网友:
启动电流快达到10倍了

网友:
天太热,冰箱两边发烫正常!

网友:
海尔的 现在质量很差 , 一个海尔冰箱开门才能制冷, 关门就制热。海尔的 现在质量很差 , 一个海尔冰箱开门才能制冷, 关门就制热。海尔的 现在质量很差 , 一个海尔冰箱开门才能制冷, 关门就制热。。。

网友:
压缩机是电机,电机启动就是这样

网友:
冷藏室都会结冰不太正常,要实测一下内部温度多少?还有溢水口是否有堵塞。

网友:
这是正常的,压缩机就是启动瞬间功率大。

网友:
这么小的冰箱早就该换对开门的了

网友:
烫是正常的,工作时就应该烫,有单侧散热,双侧散热,背面散热。
检查下密封条。

网友:
谢谢分享,拆机维修帖

网友:
上面回复好多大神,只可惜是不看帖子的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