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华6寸球机是否也支持24V直流

楼主(2025-07-14):
型号是6C-3230UE-HN,使用说明上写的使用AC24V,没买电源之前临时用了一下家里的DC24V电源,也可以用。也就是说虽然标称用AC24V,但实际同时支持AC24V和DC24V咯?

网友:
支持交流的一般都支持直流,因为内部有桥式整流电路,很多交流供电的路由器也可以。

网友:
还有这么牛的摄像头

网友:
既然写了 那就是 能用  现在的一般都是 多用的

网友:
直流电肯定能用啊

网友:
最好 用回AC24,怕得不偿失

网友:
现在的网张球机里面都 有AC—DC转换电路而且范围较宽,所以一般用DC输入合适电压也能用。但在老式的模拟球机中要求用AC24V就绝对不能用DC输入,因为里面的云台是用交流同步电机驱动的,用DC会导致电机不动甚至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