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打印机显示粉盒内存错误是啥情况,各位遇到过这种问题么?

楼主(2025-07-14):
cp 1025彩色打印机

网友A:
芯片掉了吧?或者没识别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掉了吧?或者没识别出来

芯片为何会掉

网友B:
是不是自己加粉了,这种彩色打印机对原装粉盒很执着!

网友C:
有三种可能。

第一是识别芯片没了。(未识别也属于)
第二是芯片信息乱了。(有些清空设备清完信息乱了)
第三是接触点断裂。(比如安装墨盒时候干涉了硬塞,导致触电铜触丝变形或断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自己加粉了,这种彩色打印机对原装粉盒很执着!

没有加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三种可能。

第一是识别芯片没了。(未识别也属于)

芯片为何会乱?怎么知道芯片是否乱了?

网友:
重新安装粉盒试了没有?

网友:
买个粉盒,现在也不贵的。

网友:
芯片有问题或接触不良,更换一个粉盒试试!

网友:
换芯片,或者是换粉盒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