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力更生:大金风管机间歇性报C4故障售后处理后制冷效果差

楼主(2025-07-14):
2年前家里客厅的风管机间歇性报C4故障,查手册对应是液管测温头故障,逐渐就彻底用不了了,再后来外机也寿终正寝,更换时候顺便让大金的售后帮忙解决,大金售后一看说探头换个,然后发现内机下方吊顶是没有检修口的,说换个探头绑在外部管子上能将就用,那时也不懂就让他这么整了。

大金处理

换了位置,没啥效果

能运行了也不报错了,但是发现制冷效果非常差,出风口最低18度,其它房间正常应该10度左右,然后阅读找资料储备空调原理知识。有天闲着打开天花板进气口看看,发现大金售后把温度探头绑在粗的管子上,不对劲啊,液管不是细的么?粗的应该是气管,这也太粗心了吧,就把探头换到液管上绑紧,不过改善不大冷风还是不够凉。
继续学习空调原理,电子膨胀阀控制需要通过检测蒸发器进出口的温度差来决定膨胀阀开度,现在液管探头本来应该在膨胀阀和蒸发器之间的,现在被绑到了机器外面也就是膨胀阀前面,这温差就完全算不对了,膨胀阀前液管温度和室温差不多的,经过膨胀阀会变成雾状液气混合体,温度也急剧下降后进入蒸发器。想要让制冷效果恢复正常只能把探头安回到机器里面的膨胀阀和蒸发器之间的管路上。

配管图,R2T应该在膨胀阀后面,现在挪到机器外面去,肯定没法正常工作了。

就这么将就了2年,这个故障如鲠在喉,理论都研究完了,奈何机器正下天花板没有检修口啊,也就是下盖板拆不下来的,没事就刷视频学习吧,有天发现好像风管机蒸发器正好朝着天花进风口这里,侧面还是能接触到的,大力出奇迹,卸掉几个螺丝后,暴力把侧板向上弯折,终于看到了液管探头和气管探头,把故障的液管探头取出,测量下阻值的确不对,然后把新的探头夹上,线也不穿管了,直接从外面缝隙穿到隔壁控制板,再把侧板扳回来上螺丝后恢复。

大力把侧板向上掰弯:

可以看到液管气管探头了,更换液管探头后解决问题。

开机后用控制面板可以看到液管温度一下子就从之前的室温降到了10度以下,出风口的冷风也能在10度左右了,这下终于解决了憋了2年的心病,刚解决完就全国高温了也算及时。

记录自己动手经历,顺便批评下大金的售后。

网友:
不能解决问题的售后就是混饭吃的售后

网友A:
售前你是大爷,售后你是孙子

网友:
你是牛A和牛C之间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售前你是大爷,售后你是孙子

售后倒也是说的实话,正常解决应该是要割吊顶的,让他们像我这样暴力拆机是不干的,只是绑探头粗心了点。

网友:
还是分体机香坏透了直接扔掉从新换新机,坏了还可以自己修。

网友:
售后技术人员是对的, 大力拆容易断瘪管线。 反正将就着用吧。

网友:
风管机的维修的确是个麻烦事

网友:
楼主好像是中央空调,楼主自己已经变成专家了

我感觉中央空调不好,都用的普通空调

网友:
中央空调精致的人用的。我用的基本都是几十年的老机

网友B:
我家买了约克中央空调,结果主机里面 驱动板坏了,一报价就是8500。
所以现在装修只买柜机和挂机了,换新才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买了约克中央空调,结果主机里面 驱动板坏了,一报价就是8500。
所以现在装修只买柜机和挂机了,换新才 ...

大金装机量大,配件网上倒是比较好找,不过需要考虑请人的安装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