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点焊机延长线

楼主(2025-07-14):
做了个  微波炉变压器800w铝线的点焊机
用35平方多股铜线绕4圈得到电压3V(电压够不?),
买了2米线,绕完两头剩下20cm左右,感觉有点短

如果用25平方线接个40cm出来连点焊笔能用?
怎么相接,手上没压线钳

网友A:
焊接、电焊

网友:
开口鼻子用锤子锤   完了上锡

网友B:
低电压场景下每0.1毫欧都很重要,压接、焊接都有0.1毫欧到0.2毫欧的接触电阻呢。。

初级撤掉部分线圈,少绕一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电压场景下每0.1毫欧都很重要,压接、焊接都有0.1毫欧到0.2毫欧的接触电阻呢。。

初级撤掉部分线圈,少 ...

少一圈才2.5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电焊

电线怎么焊??

网友C:
就留着吧     或者绕完    点焊机对内阻要求极高  每多一个链接点降流很多     最好是零链接点

网友:
3V电压够用

网友:
主要你那初级是铝的

网友:
本来800W功率就小了,不要再加长线,20厘米线直接想办法把焊针连上,点个18650电池应该可以用0.15镀镍带试试。镀镍带还可以叠焊2层啊。

网友:
没有压线钳,用老虎钳加锤子伺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东西你可能有用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abbucket=7&detail_redpacket_pop=true&id=8263262212 ...

免压的这种接触电阻还是大,就买紫铜管,把要接的线直接穿好,有液压钳模块的就用模块,没模块的就用小一号的螺母切割机一破二 做个模块,几榔头砸紧 ,有条件就上点儿锡灌灌缝,没条件就这样也行。
另外,延长线最好也是35平方的,换25平方的,总体的线阻又大了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留着吧     或者绕完    点焊机对内阻要求极高  每多一个链接点降流很多     最好是零链接点 ...

有点短,工作不太方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点短,工作不太方便

还有缝隙就绕进去电压拉到4  6v  电流才能推上去

网友:
可用液压钳压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缝隙就绕进去电压拉到4  6v  电流才能推上去

我是割开变压器塞满只能4圈35平方,没空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