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TAA3719蓝牙耳机音量异常故障修复

楼主(2025-07-14):
飞利浦TAA3719耳机,右耳机最近出故障了,总是自己增加音量,音量最大了还会增加。原来故障偶尔出现,后来一直持续,没法使用了。正好有空,打开看了一下,发现故障并进行了维修。故障排除后,功能正常了,享受一下自己动手的乐趣。

一、拆机,沿着缝隙拆开

二、故障原因找到,负责触摸按键的两个弹簧触点(伸缩柱)掉了一个

三、将掉落的弹簧触点焊上,触点太小,马蹄烙铁头焊起来费劲。终于焊好了

四,测试正常,维修完毕。

网友:
弄这么小的东西挺费神。

网友A:
好家伙,铜箔也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家伙,铜箔也断了

是的,原来焊锡粘住的铜箔掉了,好在四周还有铜箔,还能焊住。

网友:
用尖头烙铁是不是好一些。

网友:
用风枪更容易

网友B:
修这样的东西就是拆外壳的时候,往往不能无损拆开,很烦

网友:
又剩下几十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这样的东西就是拆外壳的时候,往往不能无损拆开,很烦

这款外壳接缝处是卡扣的,没有胶,好拆

网友:
能无损拆开也是厉害的。我一个耳机电池不好了也是用力一扭就无损拆开了,换了电池又满血复活了。

网友:
焊盘脱落的原因是烙铁加热时间太长!注意操作。

网友:
考验焊接技术水平